关于螺距和升力问题 请教大神们

楼主(2017-10-10):
我的伟力k123,推油门感觉升力没劲,原来油门75%左右推到100%上升比较有劲快速.现在一点劲都没螺距我最高调了60.再高的话最高油门转速明显下降也没有力道,不知道改该如何设置

网友A:
换新电池吧,不行了再换个新电机。电机用久了动力不足了

网友:
本来就是坨肉

网友B:
可能大齿盘移位了,导致螺距变小。或者电池不行了,以及电池插头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大齿盘移位了,导致螺距变小。或者电池不行了,以及电池插头氧化

没移位电池也都是很新的 我感觉就是哪里调教的不好或者遥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电池吧,不行了再换个新电机。电机用久了动力不足了

电池都好的

网友:
螺距你用眼睛看角度够不够啊,问题就电机电池舵机壁舵机拉杆遥控器没调好

网友C:
或许是电调、马达的问题,检查电池和接线。
CP小机你很难做到450以上定速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是电调、马达的问题,检查电池和接线。
CP小机你很难做到450以上定速的效果!

我螺距调到50才能起飞,但最高超过60又转速下降厉害没什么升力,求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