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机械电子大神,有关运动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7-10-10):
先请各位看一下简图

摆臂A和B都以C为轴心做一定角度的圆周运动,
A臂与B臂在轴心C方向上为同轴,是前后两个独立的运动体,就像钟表的时针与分针一样,
摆臂A和B驱动方式为蜗轮蜗杆驱动并自锁,以防止因重力原因掉下来
那么问题来了:
1.驱动电机的选型,选用减速电机,还是步进减速电机?
2.当摆臂A运动至3点钟位置时停止,摆臂B开始运动并与A重合并停止,,重合的定位如何实现?选用霍尔?接进开关?微动开关?光电开关?哪种更精确?
当然了,咱都是玩模型的,精度这个问题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玩模型要求不要,像这种机械运动,A与B的重合精度能控制在0.5mm以下就可以了,这点误差可以通过坡口滑道之类的过渡.
拜一拜各位大神,还请大神们出来就上面两点问题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不好理解,能有专门的应用带入一下不?

网友B:
如果不是圆周运动的话,可以用摇臂连杆驱动两根杆运动,C点作为固定轴、

网友C:
a b 同轴,你如何实现  不同步的速度的?我知道可以前后两个方向布置螺杆,我就是好奇你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 b 同轴,你如何实现  不同步的速度的?我知道可以前后两个方向布置螺杆,我就是好奇你怎么实现的

多谢大神提醒,是我疏忽了.没在图上说明清楚.
A臂与B臂只是在放向上在同一轴线上,其实是两个分开的运动体,可以理解为钟表的时针与分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理解,能有专门的应用带入一下不?

舰炮的炮口指向,和跟随炮口指向的自动装弹机................

我是不是说漏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圆周运动的话,可以用摇臂连杆驱动两根杆运动,C点作为固定轴、

在火pao模型的应用上,还是用涡轮蜗杆实现比较好,直接就解决了角度自锁的难题.

现在主要没搞懂的就是当炮口指向确定,也就是A臂角度固定后,装弹机B臂如何准确的找到A臂的位置.

网友:
1.选用普通减速电机你需要检测位置,做位置闭环控制,选用步进电机可以开环控制,不需位置反馈(除非高精度要求),所以这个选择跟你的控制系统有关系。
2如果两个电机都选步进电机的话就不需要位置开关,通过脉冲数控制精度肯定超过你的要求。如果是普通电机的话,0.5mm的要求都能达到,选你方便的,只要在安装时预留微调,调整重合度。光电编码器也是一个方案,分辨率高低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火pao模型的应用上,还是用涡轮蜗杆实现比较好,直接就解决了角度自锁的难题.

现在主要没搞懂的就是 ...

在a上装个限位开关,b转到a位置碰到开关就停止,预留微调,通过调整开关位置可准确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a上装个限位开关,b转到a位置碰到开关就停止,预留微调,通过调整开关位置可准确重合

多谢大神指点.
再请教大神:限位开关有多种,如果用上位机控制两套步进电机驱动器,那么选哪种限位开关更可靠?磁铁配霍尔还是直接用微动?或是接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
再请教大神:限位开关有多种,如果用上位机控制两套步进电机驱动器,那么选哪种限位开关更可 ...

如果用全部用步进电机还有上位机的话就不用限位了,通过脉冲数可精确控制位置,比如a走了500个脉冲,b同样走500个脉冲就肯定在你要求的精度范围内重合了,当然需要有个开关确定起始位置,比如在12点位置放个开关,控制a转动碰到12点位置,确定零位,在把a移走,转b也碰到同一个开关确定b零位,然后看你的系统设计,1圈是多少个脉冲,通过这个脉冲数可正转,反转精确定位a和b的360度任意位置,并且这个角度对上位机来说是可算出的。在a上装限位开关的方案同样能达到重合的目的,但是a和b的角度不可知,而且不能找到最短路径重合,不如第一种方案。限位开关选择上我建议机械式开关,便宜,非接触式开关可靠性高一些,使用寿命长,没机械磨损,但对于你这个非工业自动化的系统,没必要,而且你这个也不是长期连续工作,找最便宜的就够了。比如干簧管都可以,1,2块钱,加个磁铁。霍尔,光电类没必要,而且工业用的机械限位开关也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全部用步进电机还有上位机的话就不用限位了,通过脉冲数可精确控制位置,比如a走了500个脉冲,b同 ...

多谢大神多谢大神,懂了,这下都懂了.

网友:
两个舵机改装

网友:
可以用两个不同极性的霍尔, A  B  杆上粘不同极性磁铁。控制用PLC  或单片机编程。

网友:
这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单片机编程了,使用步进电机。根本不用接近开关啥的。这东西最不好做的我觉得就是步进电机的传动部分

网友(2019-02-01):
最好直接用同步电机程序控制,也省去了位置检测的传感元件。一定要用传感元件就用激光,普通光敏原件对环境光线抗干扰力差。至于其它传感器定位精度太过宽泛,不一定适合精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