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叶桨和两叶桨的转换

楼主(2017-10-11):
  下面这个表格是针对汽油发动机的BERNOTECH螺旋桨测试,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因为每个厂商的发动机不一样,实际使用效果可能会有偏差)。如果大家在使用中有不一样的数据,欢迎跟帖。给大家创造一个数据库分享给各位模友。

发动机排量2叶桨3叶桨4叶桨备注
17cc        13x6  14x6  14x7
20cc15x10 16x8 16x10  17x8
26-28cc17x8 17x10 18x8 19x816x1016x8
30-36cc18x8 18x10 19x8 20x616x10 17x1016x8 17x8
36-40cc18x10 18x12 20x1018x10 19x1018x10
50-55cc22x10 23x8 24x819x10 20x1019x8
60cc23x10 24x821x1020x10
70cc24x10  25x1022x10 22x1222x10
100cc         26x10  27x10 24x12 25x10 25x1224x10
110cc27x10  28x1025x12 24x12
120cc28x10 29x1125x12 26x1224x12
150cc30x10 32x1028x12  29x10
170cc32x12 34x1029x12
200cc34x10 34x1232x12

以上表格是我们自己内部测试的数据,再大的发动机我们也找不到了。

网友:
好贴,先收藏,另外,请教一下,听说三叶桨比双叶桨效率低,为什么?为什么同一排量的发动机用三叶桨的尺寸要小于双叶桨,谢谢

楼主:
效率,因为多叶桨耗能更多;

楼主:
也因为多桨叶,划过的空气更多,所以在同样的耗能下,缩小螺旋桨的直径和螺距可以降低相应的能耗。有些飞机的起落架高度有限,只能通过增加螺旋桨的桨叶数量减少直径。降低磕到地面的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因为多桨叶,划过的空气更多,所以在同样的耗能下,缩小螺旋桨的直径和螺距可以降低相应的能耗。有些飞机 ...

明白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