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對頻求助...

楼主(2017-10-11):
收到了刷機的7e發射器,如果與flysky接收器對頻呢?
問客服就祗說把遙控器原有的ID刪掉就可對頻...請問如何可做到呢?

网友A:
进遥控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遥控设置啊……
試過了,找不到....
請問具體方法如何做嗎?

网友B:
说明书是个好东西

网友C:
不是需要刷固件吗

网友D:
没加cc2500高频头怎么对频?

网友A:
你没加高频头?或者没开高频头模块?如果加了,也开了,进模型设置,在协议那个框框里面

楼主:
已知問題了,原來要加高頻頭......沒有那麼高技術,配返原廠接收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