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300mm 26g起飞重量 微型飞翼, 有试飞视频

楼主(2017-10-11):
300mm
26g
7mm 空心杯 + 56mm桨
2mm魔术板

试飞视频( 按本地天文台, 风力25, 阵风35)大部份飞行时间 4-5成油门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你这飞机重心位置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飞机重心位置在哪

机头量起11厘米左右, 大约在电机位置

网友:
这个机飞起来好飘逸啊 ~我自己做了两台,不过没拍视频,就这里分享下算了,用的也是88接收机,动力是8520马达,动力足是足,飞起来没有你的那么轻巧,不知道是不是更重的关系了,FT那台速度挺高的,另外的那台有风的时候震动很大,可能机身单薄.... 这台是KT翼型600翼展的 这台是FT的mini arrow直接缩小,400翼展,翼型很厚....

网友B:
飞翼能不能用前拉方式的?我也打算做台,想用减速组,动力更大,就是不知道反扭会不会特别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翼能不能用前拉方式的?我也打算做台,想用减速组,动力更大,就是不知道反扭会不会特别厉害

用大桨反扭很厉害的,前拉就更明显,而且前拉降落容易损坏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能不能用前拉方式的?我也打算做台,想用减速组,动力更大,就是不知道反扭会不会特别厉害

上面說的對! 而且過多的動力對微型機沒多大用處! 不過如果是想做一隻室內小型3D機, 那就比較需要減速組!
我7MM空心杯直驅56MM 槳, 一直半油門, 電機都很熱了!

网友:
我有个大电池,不想换。我做过一个300mm翼展的36g起飞,720电机直驱推力34,飞不起来。我已经买了8520电机了,飞飞看,不行就做一个更轻的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說的對! 而且過多的動力對微型機沒多大用處! 不過如果是想做一隻室內小型3D機, 那就比較需要減速組!
...

7mm马达用46mm的桨才适合的,56mm是8mm马达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mm马达用46mm的桨才适合的,56mm是8mm马达用的

怪不得电机挺热的!!

网友(2017-12-06):
好气啊,你们做的小飞翼都这么好飞

网友:
这种板子不是只有升降方向那两个通道舵机吗?怎么操控做三角翼混控的?

网友D(2018-01-12):
这个板子叫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叫什么啊

看起来是88接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