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和FM800PRO接收机对频成功了 通道没任何反应

楼主(2017-10-11):
请大神指导,F3飞控和FM800PRO接收机对频成功了 通道没任何反应 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端口没开呗 ~~~只可能这样了

网友A:
BF里的端口开了吗 接收机类型选了吗

网友:
这个接收机小心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里的端口开了吗 接收机类型选了吗

端口也开了 接收机类型也没错

网友:
是不是线接错了,明显飞控没收到信号呀

网友:
开端口没?

网友:
f4没玩过····想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