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打印薄壁弯曲

楼主(2017-10-1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大神来

网友:
材料收缩

网友A:
原材料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材料的问题吧.......................

普通的pla啊,喷头200度,热床60度

网友:
提高热床温度到80度,打印头温度降低到190度 ,在打印平头上围起一个适当高度的边,就像城墙一样,降低打印速度,打印件要加斜撑,打印完以后去掉就可以了,这样基本可以把变形控制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不好

可能吧,确实买的便宜,不过换了切片软件就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吧,确实买的便宜,不过换了切片软件就好多了

收缩率太大  底下是因为粘在热床 所以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缩率太大  底下是因为粘在热床 所以没变

应该是,找一个温度稳定的环境会好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找一个温度稳定的环境会好点吧

会好  封闭空间  最后慢慢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好  封闭空间  最后慢慢冷却

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