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首飞、炸机,美图分享

楼主(2017-10-12):
开箱与装机贴列表: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1:我的固定翼经历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2:开箱过程及相关问题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3:机体组装及电子设备预处理
欧兰斯Trainstar Exchange开箱与装机系列 - 4:HobbyEagle A3飞控设置及总装

这台欧兰斯Trainstar(又名747-6)上单翼练习机上周末装完,周一天气非常好,几乎没有什么风,于是心就痒痒的想去飞一飞这个比我手头所有地平线小机都大不少也重不少的“大家伙”。当天心情很好,信心满满的想要多飞几架飞机,除了这架Trainstar,还有两架常飞的地平线小机:Champ S+和Beast 3D,此外还有一架有副翼450。怎奈这天恐怕黄历上属于“诸事不宜”的一天,最初是出门开了十分钟发现两架地平线小机的遥控器没带,无奈只能安慰自己先去飞大机,这两架小机回去再找个近点的公园飞吧。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我的完美飞场,打算组装机翼的时候才意识到四根橡皮筋只带了三根。。。奇怪,明明记得拿了四根的啊。这架没辙了,只能回去取,其实按照迷信说法,这恐怕是个信号,提示我不应该再飞了。但既然今天天气如此只好,电池都已经充满电了,岂有不飞的道理?不行,我得回去取一下橡皮筋,同时把D7E也带上。当然此时的心情已经收到了影响,只是我还在“强颜欢笑”而已。

回到家,发现原来另一根橡皮筋在车库的地上,还被我踩了一脚,想必是我在放到车的后备箱时,不小心落在地上了,此时心里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好了,不管怎样,现在东西都带齐了,这下可以安心去飞场enjoy我的大飞机了吧?这一折腾浪费了一个小时,还好飞场一如既往地没人。有备而来的我带着单反首先给这架Trainstar拍了若干照片,下面挑几张与大家分享。

和控的合照,在设置好了三段开关对应的飞行辅助模式之后,操作还是挺顺手的

换个角度

简洁的线条符合练习机的标准

每每看到远处的球门就会想到自己上学的时候和朋友们踢球的场景,真想弄个球来两脚射门

一路向前,我要飞翔

早晨的阳光投射出来的是朝气

可爱的小轮子,回家才发现原来限位环压得太紧,轮子转动不是很顺畅

自己弄的起落架装饰图案,虽然有点傻,但总比光秃秃的钢丝看着舒服

Champ S+和450强势插入

拍完照片,收好相机开始试飞我的这架精心组装的练习机。我首先装的是一颗3S 1800mah的电池,当时机身是翻过来的,也就是肚子朝上。电池接好,翻转过来,电调初始化完毕,A3飞控也一切就绪,机子放到跑道上准备起飞。由于自己是第一次飞这台机子,对于其舵面以及油门和推力的对应关系不是很熟悉,所以一开始没有将油门推到底,大约在3/4的样子,飞机快速往前跑。但是这个毕竟不是专业的跑道,它只是用来给行人散步或者遛狗用的,宽度较窄,也不是很直。机子大概跑了两三米眼看快要冲出跑道了,我立刻拉了升降舵,机子在冲出跑道的一瞬间起来了。

Turnigy i10,有朋友说我把一个国产控拍出了国际大牌的效果

这时候我已经明显感到动力并不富裕,显然是不能够用来做急转弯这种大动作的。不过话说回来,这台机子原本就是上单翼练习机,起飞重量900多克(飞机自重755克,1800电池大约160克,总共大约915克,如果换2200电池的话,大约要再多20克,想来也不算轻了),搭配2212-1250KV + 9050桨做常见的基础动作是没什么问题的。期间测试了飞控的自平功能,让我惊讶的是,每次切换到自平,飞机立刻向左偏30度的样子,与水平相去甚远。真是想不明白,自己装机的时候已经做了水平位置校准,怎么出现这个问题?于是立刻切换回陀螺仪关闭模式并降落。当我想要降落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在空中看似飞的很慢的机子到了眼前速度还是很快。尝试了几次跑道降落未果之后选择了在草地降落,不过由于轮子不够大,草地降落的时候还是弄了个倒栽葱,索性速度已经很慢,飞机没有任何损伤。

想来想去,唯一导致飞控不正常修正的可能是通电的时候机子是倒过来的,而且在初始化完毕之前机子的位置也发生了多次移动。这恐怕是除了电子设备出现故障之外仅有的可能性。既然如此,那干脆把机子按照正常的体位在跑道上放好,然后接电池,等待其自检。这一次在空中试飞切自平没有问题了,飞机非常平稳的飞行着。不过呢,我的总体感觉,对于这台翼展1.1米的上单翼练习机,似乎关闭陀螺仪也能飞的很稳,也许这玩意只在高空失去方向以及起飞降落的时候能起到点作用吧。

正当我飞的悠然自得的时候,忽然有人来遛狗,而且居然没拴绳子。那两条大狗跑到我的身边在我腿上和我的单反相机以及450旁边嗅了嗅,它们的主人正忙着在附近收拾它俩的poopoo。。。还好两条狗很快就离开了,没有啃我的设备,否则就算狗主人照价赔偿我也会很郁闷,毕竟花了很多心思装机调机,人家最多赔你机子,总不至于找个专业的人士帮你装机吧。狗主人是个白人大姐,走过身边的时候还打了个招呼聊了两句,夸这个飞机很cool,问我是不是自己装的,我说是,对方觉得很不错。之后又看了一回说了句enjoy就走了。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飞,边飞边说话还是有些分心,几分钟下来,控开始提醒时间快到了,遂决定降落。

喜欢这种昂首挺胸的样子

我所在的位置,左侧大约十几米的地方有一颗树,而我希望能在我面前的跑道上把飞机降下来,我需要注意的就是飞机快到我面前的高度,如果高了的话就只能复飞重新来,一般来讲问题也都不大。可这次由于没有掌握好距离,飞机到我附近的时候高度还挺高,而且似乎偏离的跑道,直接冲着这棵树而去。。。

飞场全景图,仔细看左侧的那棵树,离跑道太近了

就在我感觉飞机要撞树的一瞬间,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将飞机往左侧拉,试图拉回我自己这个方向。此时飞机速度已经不快,对于动力不富裕的上单翼机型,在这种速度下猛打左副翼基本是在找死,况且还几乎只有几米的高度。。。就这样,飞机直接头朝下栽倒了草地上。幸亏角度有点偏差,只是断了桨适配器,电机轴后来经过检查并未弯曲,此乃不幸中的万幸。后来想想,如果在快要撞树的时候不是向左猛打副翼拉回来,而是选择向右打副翼让飞机避开那棵树的话,或许就不会炸机了。世事难料,哪有后悔药可以吃?就当是吃一堑长一智吧,好在损失不大,除了桨适配器之外,也就是电机罩进气口装饰用的小塑料格断了两根,用502就基本完美修复了。

第一块电池还没飞完就来了首炸,心疼啊

炸机之后心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450只飞了两块电就草草收拾一下又飞了Champ。之前说今天诸事不顺还真是的,Champ就轻轻的摔倒了草地上桨适配器也断了。。。曾经在我手上断过一次,我用环氧胶修复了,这次看来真是不行了。虽然我还带了一架Beast 3D,但此时我已经完全没有飞行的心情了,得嘞,打道回府把!回到家给Transtar换好备用的桨适配器,通电测试,一切正常,即便是满油门也非常平稳,没有不正常的震动,总体很满意,等待下次试飞。当然了,通过这次飞行,我还是决定多飞飞模拟器,虽然小机没有问题了,但大机毕竟不一样,无论是转弯半径还是操控的反应速度上都有区别。最关键是的,小机炸机几乎零损失,大机由于本身质量较重,炸一次维修还是比较麻烦的。

最后按照惯例,美图压轴,希望她以后可以一直这么美,不要炸机!

网友A:
读书人都这么矫情?这也算炸机?

网友B:
飞机不错,拍照更是漂亮。

网友C:
这么好的场地也撞树真是无语了。看这场地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楼主你在哪锅飞?

网友:
摄影功底不错

网友D:
这连小炸都算不上,炸得稀烂才叫炸鸡

网友:
上单翼的机机好飞

网友E:
你这个I10控比原版I10好看多了

网友:
非常漂亮的机机

网友:
这是美利坚?

网友F:
小炸怡情,炸炸更健康,你这都不算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书人都这么矫情?这也算炸机?

现在大家不都是读书人么?这个在我看来也算是炸机了,虽然只是小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不错,拍照更是漂亮。

谢谢!飞机我还是挺喜欢的,单反相机除了最初入手的时候拍过风景和人像之外,现在几乎只用来拍飞机和我的模型设备,毕竟出门玩一个iphone就够了

网友:
小炸怡情,炸炸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场地也撞树真是无语了。看这场地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楼主你在哪锅飞?

你看这全景图会觉得很难撞树,但是呢,那棵树就在这条柏油路的边上,如果降落或者通场的时候由于必须要经过那块,所以没控制好高度的话真的很容易撞上去。正常飞不会朝着那个方向去,也就不会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连小炸都算不上,炸得稀烂才叫炸鸡

哈哈,那估计不作死是见不到“炸鸡”了。

楼主:
曾经很喜欢摄影,现在都只有给机机拍照才有热情了

楼主:
的确,无论是Champ还是这架Trainstar,好像回杆之后机体都会一定程度自平,所以感觉飞控的作用不是很大,当然也可能是那天风不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I10控比原版I10好看多了

的确,我当时也是有同样的感觉,虽然看起来都是平板一块,但开关和微调的布局差别还是对颜值产生了影响。不知道富斯心里怎么想的,为别人代工的反而比自己的正牌好看。。

楼主:
哈,对比起没贴贴纸时候的白板机的确是好看多了。不过心里还是希望能弄个涂装漂亮的像真机,就算是当做静态模型看着也舒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炸怡情,炸炸更健康,你这都不算炸

看着自己亲手精心装好的机子第一块电池还没飞完就炸了心里还是挺难受的,或许以后炸多了就无所谓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家不都是读书人么?这个在我看来也算是炸机了,虽然只是小炸。

还能看出来是什么飞机的都不算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看出来是什么飞机的都不算炸鸡

现在想想还是固定翼好,要是直升机小炸一下都得换不少东西,修机能把人搞崩溃。。

网友G:
引用 楼主:
的确,无论是Champ还是这架Trainstar,好像回杆之后机体都会一定程度自平,所以感觉飞控的作用不是很大, ...

嗨!你用过INAV的飞控没有,非常好飞 可以体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想还是固定翼好,要是直升机小炸一下都得换不少东西,修机能把人搞崩溃。。

不能这样说
无论如何,我飞中低速航线,泡沫固定翼的炸鸡概率比无副翼直机大好几倍。
原因有很多:
1、翼载。泡沫固定翼翼载低,直机的"桨载"高。大风下的姿态稳定性很不一样。
    特别地,泡沫固定翼降落时候速度要很慢,抗风能力更差。
2、航线计算。直升机飞航线的时候,发现前方不能飞,能拉杆急刹车或者大螺距掉头。
    固定翼这样掉头很容易高速下迎角过大失速。
3、泡沫炸鸡后机翼变形,导致高中低速飞机的响应不同。我碰到过低速左滚,高速右滚的情况。

说了那么多,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从来没把泡沫固定翼以直升机那么高的要求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嗨!你用过INAV的飞控没有,非常好飞 可以体验一下

看起来挺有意思的,回头找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这样说
无论如何,我飞中低速航线,泡沫固定翼的炸鸡概率比无副翼直机大好几倍。
原因有很多:

这个问题,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如果单从炸机之后的修复工作来看,无疑直升机对于配件的精度和维修的水平要求更高。固定翼(我们这里不谈那些精美的大飞机,无论是直升机还是固定翼,凡事到了一定的级别,维修都不会便宜,而且对于精度的要求也都很高),尤其是泡沫机,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大炸,否则炸机都能用胶水或者胶带修复,即便有时候需要换配件维修难度也不算大。你也说了,人们对于固定翼和直升机的维护期待是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也不完全是主观的意识,而是,固定翼即使是凑活修修也是可以飞的,但直升机不行,小炸都很有可能弯轴、伤轴承,除此之外还可能要换螺丝等等,比起固定翼还是要麻烦不少。

如果从炸机概率上说,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而且每个人的水平和偏重点不一样,你要一个从没飞过直升机的固定翼老手去飞直升机,很可能首飞即炸,反之亦然。我们也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情况去“以点及面”对吧?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和你是一样的,我觉得直升机比固定翼好飞,直升机我只要不作死肯定不会炸,但固定翼我内心总还是有些发怵。但这也仅仅代表我们自己,并不能说明一种普遍的现象。

下面针对你的几个原因简单回复:
1、翼载。泡沫固定翼翼载低,直机的"桨载"高。大风下的姿态稳定性很不一样。
    特别地,泡沫固定翼降落时候速度要很慢,抗风能力更差。
固定翼的翼型千差万别,直升机的翼型则非常单一,所以这个比较还是应该全面一点比较好,毕竟翼载高的固定翼也是有的。

2、航线计算。直升机飞航线的时候,发现前方不能飞,能拉杆急刹车或者大螺距掉头。
    固定翼这样掉头很容易高速下迎角过大失速。
如果动力足够、翼型适当,固定翼也能飞出这样的效果,比如我的那架地平线UMX Beast 3D双翼机,在有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非常灵活的滚转和急转弯。但相比之下,上单翼的机子就很难,这个跟翼载较小有关。所以这种比较也是欠妥的。

3、泡沫炸鸡后机翼变形,导致高中低速飞机的响应不同。我碰到过低速左滚,高速右滚的情况
如果直升机出现主轴或者横轴弯了的情况你会带病飞行么?简单说,你根本就无法飞行,因为振动很大,机子没振坏陀螺仪也振傻了,根本无法飞行。固定翼就算你所谓的机翼变形依然还是可以飞的,当然用户体验不好。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修复只是凑活,如果你愿意像直升机换掉主轴横轴大桨那样换掉固定翼的机翼,自然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I:
好好练航线,把握空域,这个场地居然撞树实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如果单从炸机之后的修复工作来看,无疑直升机对于配件的精度和维修的水平 ...

回复写得很有道理,非常感谢!

我本来只是说你写的"现在想想还是固定翼好,..."的比较可能并不成立。并没有说明"直升机比固定翼好"。实际上,我列出的理由不可能覆盖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更做不到"Full academic rigour"。

想来想去,这个炸鸡率估计的来源只是我去过的一些场地的情况。在国内场地有限,很多地方附近有高楼,高楼附近的风向非常混乱。我个人的泡沫固定翼炸鸡率并不高,甚至可能不一定比直升机高。但是飞固定翼航线的过程中,我必须估计前方的风向和风力(不然飞出来是歪的航线),甚至在降落航线前要通场几次,确定没有局部顺风和下降气流。另外,无副翼直升机的姿态不太可能被风吹歪,而很多固定翼反之,侧风阵风的时候需要不停修正姿态。当然,这里比较的固定翼没装陀螺仪。。。固定翼装陀螺仪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固定翼的操纵性和空速直接相关,因此陀螺仪的参数应该和空速有关系。直升机定速飞行,因此参数也能(近似)固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好练航线,把握空域,这个场地居然撞树实在

树贴在跑道边啊,要降落就必须得处理好这个问题,正常飞是不会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写得很有道理,非常感谢!

的确如此,我也一直觉得直升机哪怕是450这个级别已经很抗风了。通常情况下,如果我这里风速到了10MPH的时候我都不会飞固定翼了,但直升机完全没问题。你说的很对,直升机通常不太需要关注前方的风向,而固定翼则无法避免。固定翼的降落其实难度要比直升机高多了,尤其是有侧风的时候,偏离跑道实在是家常便饭,但是大油门速度又降不下来,很是矛盾。我个人觉得飞直升机比较省心,当然前提是不作死不飞自己不熟悉的动作不会炸机。固定翼大概还是由于我自己没有完全的适应,否则慢速机应该不至于压力大,我很喜欢那种慢慢滑过天空的优美姿态,看着很悠闲很放松。直到降落,麻烦开始。。。

网友J:
话说这练习机天生就挺稳的,完全可以不用飞控啊,而且各种调试也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话说这练习机天生就挺稳的,完全可以不用飞控啊,而且各种调试也挺麻烦的。。

从我试飞的感受来看的确不需要飞控,不过我感觉有风的时候飞控还是能起到一点增稳的作用吧。而且现在的趋势也是稳定系统多多益善,至少地平线是这样的。

网友:
好机,好控!

网友K:
楼主是怎么跑到模拟器里面的,教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怎么跑到模拟器里面的,教我一下

时空穿越,好使得很

网友L:
一看到FS 的设备就想到了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看到FS 的设备就想到了失控!

富斯的一代AFHDS协议的确可靠性较差,我之前用的富斯9+R6B接收机,在飞越450上面出现了失控的问题。不过二代协议从多方评测的结果来看要好很多,至少目前我用来飞两架450和这架固定翼没出现过任何问题。而且接收机有回传,飞前做好拉锯测试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