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穿越机组装清单大牛给点评下呗,谢谢

楼主(2017-10-12):
穿越机组装清单:
机架
         QAV-R220
飞控
         F3Deluxe
分线板
         MatekHUBOSD eco X
电调
         好盈乐天迷你 XRotorMicro 30A
电池(我早就有了的,一共6块,飞固定翼用的)
         雷鹏3S2200MAH30C
马达
         银燕EMAX 新款RS2205SKV2300
摄像头
         SONY4140+673700线CCD
         FOXEER(25MW 200MW 600MW)功率可调

大牛,这个清单有哪些配件搭配合适与否,劳驾点评下,多谢多谢啦……

网友A:
我不是大牛。你的配置入门没问题,但看起来你以后全套都要换的样子。
建议飞控&分电板买matek F4配套的220元左右,不坏的话能用好久不需要升级、更换。

如果不买我说的飞控和分电板,也不建议买F3豪华版,也不建议买带osd的分电板(调试麻烦),matek有25元普通分电板很好用。
OSD最好集成在飞控上,调试方便。
哦,很重要的一条,往后更新的飞控固件貌似不再支持F3

网友:
如楼上所说,配置不主流,将来还得换,选一款omnibus的飞塔,安装调试都简单。摄像头可以用雨燕或1177

另外2200mah的电池飞穿越太鸡肋,建议不要按电池配置机架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牛。你的配置入门没问题,但看起来你以后全套都要换的样子。
建议飞控&分电板买matek F4配套的220 ...

f3落伍了?

网友:
配置落伍了,现在直接用集成osd的F4飞控  分电板就用普通的带bec

网友:
飞控:OMNIBUS F4 内置OSD飞控 95~150元
分电板:Matek PDB-XT60分电板 25元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120~250元
电机:入门级推荐 郎宇R2205-2500KV 一套199元
电调: 好盈 mini bls 20-30A  一套200~300元左右
遥控器:乐迪AT9<睿思凯X9d<FUTABA T14SG
接收机:ppm<sbus
图传设备: panda vt5801 200mw  58元/FOX TM25  120元
摄像头:HS1177/雨燕/鹰  摄像头 镜头:2.1MM 5MP  100~300不等
显示器: 鹰眼小飞手
天线: dys蘑菇头 或 黑羊蘑菇头
电池:4S 1300-1500ma 50~100C 推荐品牌:橘子,rfi,雪人,corba
桨:kingkong 5*4.5*3 3叶透明桨 或 乾丰 50453 5寸3叶桨
充电器:艾斯特608/Q6/620
外场电包:4S 20ah 或更大容量
其他材料:TMB12A05 蜂鸣器一个,XT60公母头,热缩管3mm和5mm若干,扎带,魔术贴等

网友:
选2楼推荐的METAK F4飞控+分电全套,好盈30A DSHOT600电调、致盈2205或2306 KV2300电机配5040三叶桨,欧姆威0 25 200 600MW图传,剩下的结合6楼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牛。你的配置入门没问题,但看起来你以后全套都要换的样子。
建议飞控&分电板买matek F4配套的220 ...

别瞎扯。betaflight 3.2是最后一个支持F1的固件,F3还早着呢

网友:
悄悄和你说,我现在竟然还有飞机在用cc3d,飞得欢乐配置不重要,重要在适应。但这对对数据和极限敏感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瞎扯。betaflight 3.2是最后一个支持F1的固件,F3还早着呢

恩  是我记错了,是F1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