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wfr04h是6通?

楼主(2017-10-12):
收个坏的天地飞6通接收型号wfr04h,修好测试6通道没反应,以为有问题。拆掉插座,看到第6通道信号端为空脚(这应该是双面板)。对这接收不太了解,请教各位,这型号接收机是几通?要是6通的话接着修,我感觉像是5通,有没听说有5通接收呀。

显示6个通道

显示6个通道

网友:
四通道枪控接收机!呵呵,貌似可以对频,只是四个通道而已

网友A:
二楼,枪控接收,普通控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枪控接收,普通控能用?

我用天九可以,测下遥控距离100米没问题,在没远测。有5通道

网友B:
天地飞10位4通道接收机,其余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10位4通道接收机,其余不解释

航模接收是多少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航模接收是多少位的?

一般是1024分辨率10位的,不过天地飞有超级版4096分辨率12位的高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1024分辨率10位的,不过天地飞有超级版4096分辨率12位的高端产品

受教了,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C:
我有个天地飞6接收能进入对频模式对不了频,不知道怎么回事,换了一个控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天地飞6接收能进入对频模式对不了频,不知道怎么回事,换了一个控还是不行.

换晶振,不行的话就是接收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晶振,不行的话就是接收芯片的问题吧。

不知道什么原因,能进入对频模式,就是对不上,换了一个遥控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