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导线搞定T8油门锁,让他赛天9,嘿嘿

楼主(2017-10-12):
   T7, T9有油门锁,上锁后,不管怎么动油门杆都不会有油门输出,可以极大的防止意外。
    T8一直没有,即便后来又买的T8X也没有,上面菜单里所带的所谓的“油门锁”是锁不住油门的。其实就是几条语句的事,但天地飞置若罔闻。

软件上不给,就从硬件上想办法,其实就是一根导线的事,有这想法很久了,今天动手

见下图,曲线为所加导线,当上锁后,让油门电位计输出接地,输出始终为0,相当于锁住了油门。
遥控左上角原开关是2位的,我给换成3位,正好配合原来控里“油门锁”的功能。实测好使的很

楼主:
视频来了

http://v-wb.youku.com/v_show/id_XMzA4MTMxNjY3Ng==.html

网友:
这种玩法我以前也做过

网友A:
这个线连了之后切油门锁定的话,控里面的通道监视器不会反应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连了之后切油门锁定的话,控里面的通道监视器不会反应出来吧?

当然会,相当于摇杆一直在最低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会,相当于摇杆一直在最低位

恩,我后来想了一下,其实单片机就是根据引脚的高低电平判断其对应通道的状态的。很难想象这个问题厂家拖这么久不去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连了之后切油门锁定的话,控里面的通道监视器不会反应出来吧?

会的,2楼我贴了视频, 我用的3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