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问一下悟的电机轴承是什么型号,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哦
[悟]
问一下悟的电机轴承是什么型号,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哦
HANZ
HANZ

网友A(2017-10-12):
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B:
官网查数据或者拆开看,轴承上面一般都有型号和牌子。如果没有用卡尺量下,可以买到

网友C:
自己游标卡尺量一下

网友A:
悟2上的电机轴承的

网友D:
拆开量一下就ok

网友E:
5 1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