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j遥控器日本手可以改成美国手吗

楼主(2017-10-13):
futaba10j遥控器日本手可以改成美国手吗

楼主:
买飞机时没有强调说明,结果就发给我一个日本手,不知道是否可以改成美国手

网友:
可以换手的,但最好与卖家协商换货比较好

网友:
运费和改手的折腾,改不好的风险

网友:
可以改的,机械部分要机壳拆开改一下,软件重新设一个就行了(软件设置说明书最后几页有的,不复杂)

网友:
换控,改了一样是要换的。用就用经典,不如T8FG。

网友:
如果是新买的建议换  因为改手要拆机

网友:
一把螺丝刀,一把尖嘴钳就够了,但是要注意有些批次的遥控器螺丝孔没开得话就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