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巴特125E 迈神如何配电装

楼主(2017-10-13):
想买架125E的迈神!请教下各路大神 配啥电装双天 6355DA 如何(以后装170级可以用)  电调选择 好盈飞腾 100a 高压版 可行不好盈飞腾 100a 高压版  支持7.2V 输出到接收机不
麻烦大神赐教

网友A:
还不如一步到位全尺寸  如果是练习可以猛犸90啥的  这个尺寸的有点尴尬

楼主:
猛犸90! 和赛巴特50比那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一步到位全尺寸  如果是练习可以猛犸90啥的  这个尺寸的有点尴尬

猛犸90和赛巴特50E那个合适?

网友B:
其他我不知道,电调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太在意,加ubec独立供电,这样处理方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我不知道,电调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太在意,加ubec独立供电,这样处理方式比较好

请问下如何独立供电! 电调查接收机上面不是已经供电了蛮?
原谅下没玩过电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如何独立供电! 电调查接收机上面不是已经供电了蛮?
原谅下没玩过电动

独立供电就是不用电调带的bec,自己加一个ubec给接收和舵机供电,也就是说要两个电池,一个电调和一个ubec,就是这个道理,保证舵机一直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立供电就是不用电调带的bec,自己加一个ubec给接收和舵机供电,也就是说要两个电池,一个电调和一个ube ...

兄弟你没搞明白我说的吧    我知道独立供电是啥!
我的意思是电调输出6V 插到油门通道上了 接收机不就已经是6V了蛮 ! 哪独立供电又怎么实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没搞明白我说的吧    我知道独立供电是啥!
我的意思是电调输出6V 插到油门通道上了 接收机不就 ...

高压版电调没有办法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
建议用2S锂电给接收和舵机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猛犸90和赛巴特50E那个合适?

同问,求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C:
迈神125好,猛犸和迈神50我都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迈神125好,猛犸和迈神50我都飞过

可以分别说一下猛犸90和迈神50的感受吗

网友:
好盈飞腾100A HV版没有BEC输出,也就是说没有电源输入给接收机的,接收机和舵机都如要另外供电,如果舵机跟接收机都支持高压,那用2S  500mah-800mah的锂电直供也可以,要求高的用powerbox电源开关也行。那啥,125E按理6350DA即可,不过其他魔友也说了,125尺寸有点尴尬,170的重量小飞机的尺寸,要不就上170,要不就先90或者12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