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10-13):
飞pixhawk四轴,突遇飓风,机子飞到大树上。取回后,机架无损只是桨断。回家后在MP地面站调试,所有参数没变,就是不能解锁,打开开关后指示灯总是黄灯闪烁,掰杆后,蜂鸣器只是不停的滴答滴答响。想刷新固件(地面站里断开连接),却找不到固件版本。我蒙了,不知该如何解决,求助了!

网友A:
tf卡拔下来再插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卡拔下来再插上看看

谢谢!试过,不行的。格式化TF卡也不行。

网友B:
确实 怪异【所有参数没变,就是不能解锁】。

这飞控怎么就 这么烦人 。俺也 等楼主 出结果。

网友C:
先链接MP看看报什么错误。 闪黄灯 可能是罗盘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 怪异【所有参数没变,就是不能解锁】。

这飞控怎么就 这么烦人 。俺也 等楼主 出结果。

玩APM多年,得心应手。装了PIXHAWK后,刚开始还可以,结果是越玩越觉得不如APM顺手,其功能也与APM差不多。花了个大价钱感觉很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链接MP看看报什么错误。 闪黄灯 可能是罗盘校准。

校准罗盘给的时太少,没过10秒钟就结束了。白点还很多。

网友:
突然遇到飓风也是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