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用MB陀螺仪

楼主(2017-10-13):
有副翼的直机用MB的陀螺仪能用吗?今天试飞时飞机向左侧盘旋,不敢起飞了,最后打坏了大桨

网友A:
只把尾舵机经过mb就行了,斜盘舵机直接接在接收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把尾舵机经过mb就行了,斜盘舵机直接接在接收机上。

那我遥控再开十字盘混控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遥控再开十字盘混控呗

对的

网友B:
MB丢过来,送你个701

网友:
大材小用

楼主:
哈哈哈,欺负老实人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欺负老实人嗷

有副翼的701好用,没有的事!

网友:
MB丢过来,送你个自改的spF3,支持有副翼,轻松锁尾

参考:spF3改成无副翼三轴陀螺。改成有副翼很轻松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820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把尾舵机经过mb就行了,斜盘舵机直接接在接收机上。

但这样没有螺距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这样没有螺距补偿

什么螺距补偿?

网友C:
加螺距尾舵向右补偿

网友:
只想提醒一下,mb设置里是有有副翼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把尾舵机经过mb就行了,斜盘舵机直接接在接收机上。

那如果本身已有机械副翼,MB陀螺也全部接上,会不会更稳呢?

网友:
或是试下这个把有副翼改成无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3619&uid=298701

楼主:
有风的时候MB不能修正吗?有点风就吹跑偏了,然后还得手动修正。陀螺仪有设置对十字盘修正啊。还是有其他问题

楼主:
调了下陀螺仪反应和锁尾感度,今天能飞起来了,但是有风时得不停手动修正,要不就顺风跑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螺距尾舵向右补偿

大多遥控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风的时候MB不能修正吗?有点风就吹跑偏了,然后还得手动修正。陀螺仪有设置对十字盘修正啊。还是有其他问 ...

陀螺仪只能修正机身姿态,就是保证机身平面与地面的夹角,不是修正机身速度。你说的那个有风也吹不跑是 电直飞控的定点定高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B丢过来,送你个701

亚拓mb4.2换7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拓mb4.2换701

哈哈

网友:
有副翼都是没螺距补偿的,也不是多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遥控器都有这个功能。

遥控器的功能不适用于锁尾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