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 er9x 控

楼主(2017-10-13):
视频讲座, 付 er9x 控飞无舵小滑翔机

网友A:
用 D10 / Deviation 5.0 的路过。支持开源!有些我正在使用的功能,闭源控中我还没见过。

顺便这里透露一下我用在HCP80的一个混控:油门=(ABS(螺距))*缓启动+微调电位器输入+桨起转最小油门+ABS(升降)*0.3+ABS(副翼)*0.2)
(忽略部分系数。实际上后来我把ABS(绝对值)换成了一个U型曲线)
这种混控,闭源控怎么做得出来。。。

另外,我暂时放弃做小直机混控了,因为我正在考虑其他替代方案。这个混控作用在陀螺仪的输出到舵机之间,和遥控无关。

网友:
还是喜欢睿斯凯多

网友B:
做的真不错。
但既然自己做,哪为什么不用arduino mega2650来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D10 / Deviation 5.0 的路过。支持开源!有些我正在使用的功能,闭源控中我还没见过。

这么说,你改了 deviation 的混控, 我还没仔细研究过devo的源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不错。
但既然自己做,哪为什么不用arduino mega2650来做呢?

er9x 的精华在 代码, 有时间我还是多去看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你改了 deviation 的混控, 我还没仔细研究过devo的源代码呢

没改,哈哈
deviation本身就支持自定义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改,哈哈
deviation本身就支持自定义混控

之前我用 devo 玩 v977,  不知道如何配,直接用了别人配置好的
今天详细分析了一下(如下)

发现它只是改了 scale,  而混控还是在 v977 上, 之前我还以为 他会做类似 ccmp 的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用 devo 玩 v977,  不知道如何配,直接用了别人配置好的
今天详细分析了一下(如下)

这种混控太低级了

我之前发过一种高级混控,是针对HCP80v2的。由于太复杂没法写在一个Excel表格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451

HCP80v1需要ccpm混控,陀螺仪接收ccpm混控。HCP80v2, HCP100s都是直接输入升降副翼和集体螺距

网友C:
睿斯凯的控感觉不错,看到fs9控以前也卖近千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睿斯凯的控感觉不错,看到fs9控以前也卖近千块

老外一开始买 60多美元呀,  我大概3年前taobao买的 430RMB

楼主(2018-03-11):
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