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楼已更新首飞报告,希望高手们继续指点]小胖快完工了,请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2017-10-13):
先上图,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前面的座仓用什么胶固定比较好,泡沫胶还是热熔胶?有没有办法做成活动的,可拆卸式的?
2、电池怎么固定?有时候不装像机,有时候要装像机,电池的位置肯定不是固定的;
3、接收机是 华科尔D10原装的,这样装(接收机在内部,天线两根露在外面尾翼上一边一根)可以么?
4、不带像机的重量是 1.35KG,带上像机 1.45KG,打算先不带像机飞,飞好了带个像机,2216  KV1250  9寸桨,这样的重要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A:
电机小了,换2814吧。稳妥电调换铂金或者飞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小了,换2814吧。稳妥电调换铂金或者飞腾

先拿2216的飞,电调是好盈40A的,一直用的,应该没多大问题吧?看到不少人拿这个电机还穿云!我也不想飞得太快,都说小胖快,不知道快到啥地步!看看能否掌握得住!

网友:
飞FPV  用高清数字图传 更好哦。 请关注淘宝店铺 MAX创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拿2216的飞,电调是好盈40A的,一直用的,应该没多大问题吧?看到不少人拿这个电机还穿云!我也不想飞 ...

你起飞重量太大,2216电机没有那么大做工。

网友:
祝你首飞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起飞重量太大,2216电机没有那么大做工。

啊哦~~~1.35KG    2216的电机拉不上去啊??

网友:
布局合理 没毛病

楼主:
谢谢!!
1.35KG   2216的电机   手抛起飞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尾舵舵量不足。我当时装的时候把舵量用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舵量不足。我当时装的时候把舵量用足的。

图上可能看得不清楚,我这个用是的最长的舵,一字横的那个,剪掉一半,装上去的,跟原来短的一样长,舵量应该够了!

楼主:
是啊,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谢谢!!
对了   我还有一块1300的电池,行不行,会不会太轻了?压不住 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可能看得不清楚,我这个用是的最长的舵,一字横的那个,剪掉一半,装上去的,跟原来短的一样长,舵量 ...

哦,好吧...

网友:
路过帮顶  拿分走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哦~~~1.35KG    2216的电机拉不上去啊??

动力严重不足,所以建议上28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严重不足,所以建议上2814

晕了,看到论坛里不少人都用2216飞小胖,才装这个的,咋弄呢

有用2216飞过小胖的   大侠么,说出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了,看到论坛里不少人都用2216飞小胖,才装这个的,咋弄呢

有用2216飞过小胖的   大侠么,说出指点 ...

你去查询2216电机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就明白了。要想飞这个机型就减重,把能去的全部去掉。控制在1.2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了,看到论坛里不少人都用2216飞小胖,才装这个的,咋弄呢

有用2216飞过小胖的   大侠么,说出指点 ...

推重比别低于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询2216电机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就明白了。要想飞这个机型就减重,把能去的全部去掉。控制在1.2以内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1.35KG   2216的电机   手抛起飞有没有问题

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了!!

自己实践在出真理,别听人一面之词,我1.6KG 的冲浪者 用2216  KV1250   9寸   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询2216电机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就明白了。要想飞这个机型就减重,把能去的全部去掉。控制在1.2以内
...

请教一下,在哪里查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实践在出真理,别听人一面之词,我1.6KG 的冲浪者 用2216  KV1250   9寸   杠杠的

谢谢,我以前飞的冲浪者  2212的电机,好像也有  1.4KG左右,基本同样的设备,现在换到小胖上来,电机换成2216的了,感觉应该没多大问题!
不管那么多了,等好天气,先飞了试试再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在哪里查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查没用的, 网上那些数据不靠谱,你要是想得出推重比,直接把电机固定在电子秤上, 推满油看看你电机的推力, 一般推重比不低0.7好飞点, 2216上小胖绝对没有问题,只是爬升速度肯定不如2814

网友D:
这个重量用2216没问题的,放心,4200电池你看能不能压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重量用2216没问题的,放心,4200电池你看能不能压住头

谢谢!心里有底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没用的, 网上那些数据不靠谱,你要是想得出推重比,直接把电机固定在电子秤上, 推满油看看你电机的推 ...

谢谢!重心是不是在粗碳管向后(机尾)1厘米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在哪里查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把飞机放电子秤上,看是多少读数。是飞机要起飞时的全部装备,能减就减吧。你没见过把电调皮和香蕉头去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重心是不是在粗碳管向后(机尾)1厘米左右?

主碳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放电子秤上,看是多少读数。是飞机要起飞时的全部装备,能减就减吧。你没见过把电调皮和香蕉头去掉 ...

我是说  网上查2216电机  的最大起飞重量,在哪里查?谢谢

楼主:
请教:就这样用绳子吊着,不装副翼时水平,装上副翼后,吊在主碳杆上,前面上翘20-30度,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说  网上查2216电机  的最大起飞重量,在哪里查?谢谢

这就是数据,能不能看懂

网友:
我的小胖正在服役,现在的配置是3536kv1000,马刀9045,巡航电流2.5-3A,4s2200电池可以飞22分钟以上。最开始我用的是2814kv1100的桨一样,手抛掉高严重,顶风无力,飞行时间短。重心在大碳杆后1厘米。

网友E:
我的降落方法,返航后切手动逐渐降低高度到10米,在这个高度飞一圈让速度充分降下来,让后拉远飞机使降落跑道尽量拉到最长,然后逐渐减小油门注意观察降落高度要逐渐降落,在离地1米时将油门关闭,以免落地打浆,你会发现它会完美落地,并能梨出一条小沟。我总结降落要点;一定要逆风降落,能大大降低速度。最后降落时要用减小油门降低高度不要用升降舵控制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降落方法,返航后切手动逐渐降低高度到10米,在这个高度飞一圈让速度充分降下来,让后拉远飞机使降落跑 ...

谢谢!我这有个300米的操场,四周围有三四层楼房,我希望将来能在这里降落就好了

网友:
2216可以飞小胖,我就是3S5200配2216 1250KV。9寸桨
我现在是1.6公斤,带摄像头 图传,手抛无压力。
小胖的空机重量就有550克,在装上电机电池电调,不可能控制在1.2以内,除非电池用小的,反正我刚装机那会是1.25公斤左右,不带摄像头和图传

网友:
给你提两个建议;1,尽量使用运动相机作为摄像机即能减少重量,也能使录出来的效果和你看到的一致。2,殴母威原配的棒子天线杠杠的比蘑菇好多了,这个我试过了。3,要裸机首飞调整好后在上图传啥的,逐渐增加功能4,风速计建议上

网友:
小胖子是爬高高手,抗风差些,动力不足会影响经济运行。

网友E:
个人感觉小胖子超过1.5公斤降落会摔得很痛,我很少让他超过1.5kg,怕影响它的生命期,4s5200电池能飞40多分钟我也满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有个300米的操场,四周围有三四层楼房,我希望将来能在这里降落就好了

多盘2圈逐渐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小胖子超过1.5公斤降落会摔得很痛,我很少让他超过1.5kg,怕影响它的生命期,4s5200电池能飞40多分 ...

我用3s 4200的电池,带上相机差不多就是快1.5k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数据,能不能看懂

谢谢!辛苦了,发这么多图,不过真不太会看

网友:
很漂亮  哈哈  ,飞行顺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3s 4200的电池,带上相机差不多就是快1.5kg了

你安装起落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安装起落架啦?

没有啊

网友E:
那你用什么样的称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用什么样的称称的?

电子挂钩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在哪里查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别听别人瞎说,他这么说肯定是没用过2216
我用2216配4s电池飞的好好的
电池一定要用4s其他的没问题,放心飞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放电子秤上,看是多少读数。是飞机要起飞时的全部装备,能减就减吧。你没见过把电调皮和香蕉头去掉 ...

别瞎说,2216足够了,我亲自飞过才敢这么说的,我现在在美国所有人小胖上都是2216,没人用2814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听别人瞎说,他这么说肯定是没用过2216
我用2216配4s电池飞的好好的
电池一定要用4s其他的没问题,放心 ...

4s跟3s主要有啥区别?3s先试飞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s跟3s主要有啥区别?3s先试飞应该没有问题吧

4s比3s动力更强,3s应该也没问题,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别瞎说,2216足够了,我亲自飞过才敢这么说的,我现在在美国所有人小胖上都是2216,没人用2814

1.35KG的重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35KG的重量?

1.5kg重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5kg重量

推重比太低,老手可以,你让新手试试。全是炸鸡。店家叫我2212kv1400飞1200翼展塞斯纳,电机轴都弯了,桨损失无数,离地就失速,失速就控制不住。新手动力足点好控制。技术好了,随便飞民航推重比一半都不到,转弯半径大飞机倾斜度不能超过15度,倾斜角大了同样失速。所以新手需要大动力,超过两倍可以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重比太低,老手可以,你让新手试试。全是炸鸡。店家叫我2212kv1400飞1200翼展塞斯纳,电机轴都弯了,桨 ...

你就这么误导新手去吧,2216配4s电可以说是相当跟手的动力配置,飞机又不是火箭那样全靠推重比来飞,小胖属于高升阻比的机型,2216足够飞了

2216和2814各有优点:2216适合中低空远距离飞行(1000米以下);2814适合快速高效爬高。我现在有两架小胖,想飞远探索就飞2216的,想爬高拍云就飞28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