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AC与B6AC,哪个好?

楼主(2017-10-13):
B4AC相对于B6AC还是差了不少,5S与6S都不能充了,只能充2-4S,且只支持锂电与锂铁电池,最高电流只到3A,由于最大功率只有20W,充5000MAH以上的大电池时间还是比较久,只能服务穿越与小容量电池了.

所以大容量玩航拍的还是B6AC比较好,玩个穿越1500到4500MAH之间容量的可以考虑下B4AC。

网友:
路过帮顶  拿分走人

网友A:
这个要看预算多少,但总体来说我认为iSDT的充电器无论是功率还是精度都还是不错。更高的还有icharger可以选择。

网友:
B6AC我可以出,SKYRC厂家正品有意者加QQ34643902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预算多少,但总体来说我认为iSDT的充电器无论是功率还是精度都还是不错。更高的还有icharger可以选 ...

ISDT产品确实,但价格也不低,特别是对于预算不高的模友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B4AC预算50左右,B6AC,95到100左右,ISDT同样规格的价格至少要高出1倍,当然,质量要高出10%以上

网友:
推荐你一款,PG充电器,性价比很高,充电又快又准

网友:
选择GTPOWER选择放心,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有模型的地方 就有我们

楼主:
B4AC与B6AC充电视频
B4AC

?spm=a2hzp.8253876.0.0&f=51224558

B6AC

?spm=a2hzp.8253876.0.0&f=51224558

这种B6AC比其它版本多了一个单个锂电容量设置,充2200MHA就得设置2200MAH或小于2200MAH

楼主(2017-12-22):
B4AC是平衡充,必须平衡充口与电池放电头(XT60或T插大部分)同时接才能充电,不像B3之类简易充,直接插平衡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