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OMNIBUS F4飞控 超详细装机设置教程,图文并茂。飘飘作品

楼主(2017-10-13):
     不时有模友通过各种渠道咨询一些细节问题。加上目前F4飞控多数已经集成了OSD,可以通过遥控和屏幕直接调PID等简单的参数,使用起来方便很多。所以简单的整理了一下自己在装机调机过程中出现问题这次也汇总起来。本教程使用最新的betaflight 3.2.2调参软件(英文原版)及betaflight 3.2.0正式版固件进行讲解。
      还是先上一版目前主流的一些穿越机硬件配置,不能说特别高端,但是已经能满足大多数新手及晋级玩家的使用。
     个人对硬件配置追求不高,所以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飞控:OMNIBUS F4 内置OSD飞控 95~150元
分电板:Matek PDB-XT60分电板 25元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120~250元
电机:入门级推荐 郎宇R2205-2500KV 一套199元
电调: 好盈 mini bls 20-30A  一套200~300元左右
遥控器:乐迪AT9<睿思凯X9d<FUTABA T14SG
接收机:ppm<sbus
图传设备: panda vt5801 200mw  58元/FOX TM25  120元
摄像头:HS1177/雨燕/鹰  摄像头 镜头:2.1MM 5MP  100~300不等
显示器: 鹰眼小飞手
天线: dys蘑菇头 或 黑羊蘑菇头
电池:4S 1300-1500ma 50~100C 推荐品牌:橘子,rfi,雪人,corba
桨:kingkong 5*4.5*3 3叶透明桨 或 乾丰 50453 5寸3叶桨
充电器:艾斯特608/Q6/620
外场电包:4S 20ah 或更大容量
其他材料:TMB12A05 蜂鸣器一个,XT60公母头,热缩管3mm和5mm若干,扎带,魔术贴等

补充:很多模友问是否能用天地飞系列遥控来飞穿越,答案是可以的。购买使用天地飞新出的WBUS接收机即可,与FUTABA的SBUS接收机完全相同的连接方式。
飞控:

      市场上主流销售的集成OSD的F4飞控,还有一种是内置电流计的。本地模友有说过那种内置电流计的容易损坏,故一直不是我的选择。

       立刻进入主题,飞控调参。本次调参使用window 10专业版操作系统。经测试windows 7 旗舰版所有操作完全一致。请使用手动纯净安装版的操作系统,很多模友反映说GHOST安装的系统无法正常加载各种驱动,很是头疼,本人也亲自测试过确有其事。所以如果无法正常加载驱动,还是想想系统的问题吧。
1:第一步,按住飞控的BOOT键不放,同时使用安卓USB线与电脑连接。此时飞控的led指示灯长亮。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查看驱动程序是否自动在线加载完成。若有感叹号,请在线自动搜索驱动并自行安装。安装完成,对应的硬件设备如图所示:

2:运行 zadig软件,勾选Options项的 List All Devices 如图所示:

3:在下拉选项中选择F4飞控,如图所示:

4:点击:Reinstall Driver   加载DFU驱动。如图所示:

5:此时软件会给电脑加载刷写飞控的DFU工程模式驱动,如图所示:
驱动加载完成,如图所示:

6:启动已经安装好的betaflight 3.2.2 地面站软件

注意看,此时在端口项显示为DFU,此时飞控是以工程模式与电脑连接,只有这样才能对飞控进行固件刷写。

7:选择固件刷写项,设置好对应的参数:

8:在右下角,点击 Load Flrmware  加载本地固件。提前下载好固件,不建议使用在线加载,涉及到fan qiang联网问题。

9:选择对应的固件后,显示如下:

点击 Flash Flrmware  开始把固件刷写入飞控,刷写过程会显示:

固件刷写完成,飞控的Led指示灯会慢闪。软件显示如下:

固件刷写完成,就可以进行调参设置了。

10:固件刷写完,betaflight软件的右上角端口就会识别飞控连接对应的端口号及飞控的波特率。

点击连接飞控

11:正式进入飞控的参数设置界面:

建议将飞控放水平,点击Callbrate Accelerometer进行飞控的水平校准。校准时间很快,大概就10秒。

12:设置接收机的连接端口。一般使用uart3端口连接遥控器的接收机(SBUS接收机)

设置完记得点击右下角的Save and Reboot保存,飞控会重启一次。

13:进入基础设置选项,首先选择电调支持的类型,这个需要对自己能支持哪些要有了解,bls电调主要使用MULTISHOT

然后勾选:MOTOR_STOP 选项,该选项主要是设置解锁后不推油门的话电机不转(出于安全考虑,如果设置解锁进入AIR MODE模式,电机会怠速旋转)

第三个选项 Disarm motors……选项的勾选是选择开关解锁电机。即在模式选项里的ARM解锁模式,使用一个3端开关作为解锁。这个设置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一直使用至今。
接着设置飞控的传感器频率,默认陀螺仪频率为8K  PID刷新频率为2K。可以勾选:Enable gyro 32khz……这个选项,飞控会将陀螺仪与PID的刷新频率超频至32Khz。这个选项看飞控本身的体质决定了,并非必选。

下面有3个选项,
第一个是加速计开关。飞自稳和半自稳是必须打开的,betaflight 3.2.0固件加入了防炸机模式(该功能请查找论坛其他相关帖),也需要打开加速计。
第二个是气压计开关。直接关掉,不要问有气压计能不能帮助定高之类的话……穿越机要定高就没乐趣了……
第三个是磁罗盘开关。直接关掉,飞控没有。

14:选择遥控接收机的模式:

下拉菜单选择Seri-based receiver选项

然后在另外一个下拉选项中选择 SBUS

15:部分遥控的接收机支持RSSI遥控信号强度侦测,所以有的话请打开RSSI_ADC选项,如下图:

16:设置飞控默认打开的项目:勾选  OSD  及  DYNAMI_FILTER  选项

OSD自然是使用内置的OSD显示,DYNAMI_FILTER 就是betaflight 3.2.0固件最新的动态滤波功能(该功能具体用处请搜索论坛相关帖)

至此基础设置选项已经设置完成,点击右下角的Save and Reboot保存,飞控会重启一次。

17:进入PID设置界面,betaflight 3.2.0 的默认参数其实已经能满足新手的基本飞行了,毕竟每台机的参数不尽相同。
而动态滤波功能也是在这里设定,根据论坛相关帖的教程,直接设置如下。设置完记得点击save保存哦。

18:进入接收机通道的设置界面。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部分刷完固件后没有细看,导致设置完无法解锁电机。
大多数遥控的油门通道默认最低点是1100左右,我推荐请把遥控的油门通道最低点设置低于1000。设置为995~997都可以。本文所有的教程都以这个为标准。
请给飞控上电,动一下遥控的油门值,进入遥控通道行程菜单进行设置。看着电脑显示的值将油门最低值设置为995.这点非常重要

右边的RC Deadband选项和Yaw Deadbang选项 我一般选择是5(默认是0),这个选项主要是调整个人使用遥控手法的敏感度问题。

19:进入模式设置界面。
ARM就是开关解锁。 点击对应模式的  Add Range  新增。AUX1就是飞控的第五通道,我习惯是第五通道设置为3端开关,并鼠标拖动两端值,这个值就是第五通道的行程值。
ANGLE是全自稳模式,自从玩穿越开始就没使用过这个模式,使用感受无法描述。
HORIZON是半自稳模式,适合有一丁点遥控使用基础的新手选择,同样是用AUX1 遥控的第五通道来激活,设置这个模式在第五通道的行程启动范围。
注意看,ARM是解锁,HORIZON是半自稳,那么手动模式在哪呢?手动模式,只要解锁了,不是自稳或者半自稳,就是手动模式了。不要再问手动模式在哪。

飞控上安装了一个TMB12A05有源蜂鸣器,那么就在BEEPER模式里选择一个通道AUX2  就是遥控的第六通道来控制蜂鸣器工作。BB响的工作范围也是设置通道的行程范围来控制。
AIR MODE模式也叫空中模式,选择这个模式,就算油门最低,电机也不会刹车或者停转,而是以怠速进行工作。这样的好处是在进行大机动飞行过程中油门动作大可以避免意外电机刹车而突然丢姿态导致炸机。飞手动模式一定程度后建议使用AIR模式。建议AIR模式的工作范围设定在手动模式范围。

模式设置完,记得点击右下角的保存哦!

20:OSD界面设置:
个人习惯只看OSD信息的几个数据:电池电压,RSSI遥控信号强度,飞行时间(油门非0状态),通电时间,飞行模式,油门值。所以我习惯只勾选如图的几个选项。
同时中间的屏幕模拟界面也会同步更新显示。

选项调节完后,可以直接鼠标点击拖动对应的字块到你想显示在屏幕的位置,例如我就是喜欢把电压值放在屏幕的中下位置,这样飞行时候比较直观方便的看到实时电压状态。

在右边的Post  Flight Statistics选项是选择飞行结束后OSD推到屏幕上的飞行数据,这个看个人喜好选择

嫌默认的OSD字体太小,看不清楚,点击Font Manager就可以进入字体设置界面。

选择你想要的字体,点击Upload Font加载字体,稍等片刻即可。

字体加载完,可以同步看到预设的字体界面

此时记得点击右下角SAVE保存哦。

21:扩展参数设置,重要,请仔细看:

进入命令行,用命令来锁定飞控的最低油门及最高油门,和开机防炸机模式。
输入 dump  回车
输入 set min_check = 1000 回车,确认校验最低油门值1000
输入 set max_check = 2000 回车,确认校验最高油门值2000
输入 set crash_recovery = on回车,确认防炸机模式开启
输入 save 回车,保存重启飞控

22: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最后就是电机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此时先去掉动力电池,去掉桨。
勾选 I understand…………
将Master控制推到最高,上动力电,电调开始唱歌,唱歌结束,把控制拉到最低,电调确认最低油门值,最终确认电调自检完成。OK,电调电机的油门行程校准就完成了。
至此,betaflight OMNIBUS F4飞控基本设置完毕,再次检查电机的转向,电调接入飞控的排序。一切OK,装桨上天。

网友:
路过帮顶  拿分走人

网友A:
请问RSSI_ADC打开后,也设置了通道,然后rssi在osd显示98,关控会显示0,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试飞了100多米,还是显示98,怪怪的

网友:
我的rssi 都是顯示 15~18 左右 請問這樣正常嗎? At9s & R6dsm

网友:
很好,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RSSI_ADC打开后,也设置了通道,然后rssi在osd显示98,关控会显示0,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试飞了100 ...

信号这么好,我的XSR信号最高90,平时70~90跳。

网友B:
据说这板子适合刷INAV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板子适合刷INAV飞固定翼。

没有内置罗盘和气压计,F4集成osd的飞控好像没见集成有罗盘的,最多见有集成气压计的,外置罗盘就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内置罗盘和气压计,F4集成osd的飞控好像没见集成有罗盘的,最多见有集成气压计的,外置罗盘就折腾了
...

基本都外挂GPS定位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号这么好,我的XSR信号最高90,平时70~90跳。

我现在就怀疑没接对或没设置好,想请教如何确认已经接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怀疑没接对或没设置好,想请教如何确认已经接对了
我的配置是OMNIBUS F4 Pro V2+XSR,刷BF3.20,接SBUS+Sport回传(非反相),未开启RSSI_ADC。

网友:
Sport反相/非反相: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学习。

网友C:
防炸机模式,电调也要设置

网友:
很详细    对我这种小喳喳来説是莫大的帮助

网友:
技术贴必顶!!!

网友:
我的这款飞控带电流计版本,上电秒坏。。。。还没装机。重新检查线路确定没错,看来我RP 不行。

网友(2017-11-14):
对新手真的很有用,好帖要顶!谢谢!

网友:
就是設定不了bb響用搖控器控制,有大神深度pojie嗎?

网友:
准备换f4了,真是及时雨啊

网友D:
本人新手,想问一下BF在哪里下载,给个链接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新手,想问一下BF在哪里下载,给个链接呗,谢谢

留下邮箱

网友:
邮箱734801674@qq.com  楼主你好,想问一下BF在哪里下载,给个链接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下邮箱

2311692307@qq.com 特别感谢

楼主:
betaflight_3.2.2_OMNIBUSF4固件及betaflight10地面站软件  邮件已经发送,请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betaflight_3.2.2_OMNIBUSF4固件及betaflight10地面站软件  邮件已经发送,请注意查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是OMNIBUS F4 Pro V2+XSR,刷BF3.20,接SBUS+Sport回传(非反相),未开启RSSI_ADC。

请问一下数不清大,你这块 OMnibus F4 pro V2 可是上4S 的吗? 之前我买了两块omnibus F4 pro V2 (有电流计版本,microUSB 插座是银色的), 插3S电池没问题,一插上4S电池马上挂。最近又买了一块硬体上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板子,只差在 microUSB 插座是金色的。想请问一下,你用的版本是哪一种呢?试过使用最高电压是多少 V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数不清大,你这块 OMnibus F4 pro V2 可是上4S 的吗? 之前我买了两块omnibus F4 pro V2 (有电流 ...

USB金色V2版本,Boot开关有黑色圆点,3S和4S都可以使用,开启双8K,使用效果非常满意。
接了SBUS、Sport回传和SmartAudio,未使用LED灯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SB金色V2版本,Boot开关有黑色圆点,3S和4S都可以使用,开启双8K,使用效果非常满意。
接了SBUS、Sport ...

感谢你的回覆啊!另外想请问一下,你的4S电池是满电4.2V还是4.35V的?我的电池是高能电池,可以充到4.35V, 不知道能不能撑的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感谢你的回覆啊!另外想请问一下,你的4S电池是满电4.2V还是4.35V的?我的电池是高能电池,可以充到4.35V ...

Infinity花牌 1300mah / 90C,满电4.2V,没用HV高压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finity花牌 1300mah / 90C,满电4.2V,没用HV高压锂电。

了解,感谢你的回覆啊!

网友(2017-12-21):
大佬,F4飞控的原理图,和运行框型图怎么弄 求加好友请教QQ273931033///有很多问题问您,但是联系不上

网友(2018-02-06):
老师你好,请问一下在配置里其他参数中osd以下的参数没有,而osd调参界面没有相关参数是为什么?

osd调参界面没有相关参数

osd调参界面没有相关参数

osd以下的参数没有

osd以下的参数没有

网友:
楼主,大神,麻烦给个betaflight调参软件,谢谢!

网友:
motors中master以及所有的按钮都推不动,电机也不转,是怎么回事?

网友:
顶一个,新手刚入手了

网友(2018-03-08):
请问 我的F4 出场固件可以连接的 但是 按照上面的方法烧了3.3成功之后 再点连接 准备调参就打开串口失败了    这是为什么啊 谢谢

网友:
cp210x 重新装过一遍的

网友:
请问下现在F4 LED strip问题解决好了吗? 我用的HOBBYWING 40A F4飞塔,已经照版版上另帖子,从CLI指派LED PIN去PWM6,可是LED讯号混乱,比方我5颗LED都设好蓝色,然后上电,LED没亮,下电 之后再上电,第一颗亮红色,其余没亮,再下电之后上电,1-4亮蓝色,0亮红色之类...其他一切倒好...折腾死...

网友:
路過幫頂 拿分走人

楼主:
各位,需要固件和软件的话留下电子邮箱,QQ加好友就算了…………

网友:
1626523@qq.com谢谢!刚入手KINGKONG小飞蛋,一起研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需要固件和软件的话留下电子邮箱,QQ加好友就算了…………

1626523@qq.com求固件和软件。谢谢!

网友:
好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好帖,新手入门必看教程。

网友F(2018-04-10):
买了一块楼主推荐的omnibus F4 V3  但是发现大油门字幕闪的严重,甚至消失不见,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我的接线方式为:动力线并联接到飞控板,由飞控板自带的BEC给飞控、GPS和接收机供电,舵机单独用一个5Vbec供电(和飞控共地),摄像头和图传在飞控板上跳线接到动力线供电。

网友:
右边的RC Deadband选项和Yaw Deadbang选项 我一般选择是5(默认是0),这个选项主要是调整个人使用遥控手法的敏感度问题

数字越大越灵敏还是越钝?

网友G:
邮箱86400599@qq.com  楼主你好,想问一下BF在哪里下载,给个链接呗,谢谢

网友:
需要固件,779572757@qq.com

网友:
请教下,必须要使用天地飞新出的WBUS接收机吗?以前的哪种PPM模式的用不了?

网友:
技术贴学到了

网友:
学习了,标记下,谢谢分享。

网友H:
UART那几个端口对应物理板上那几个位置

看到了。找到了。

网友I:
麻烦给人 BF调参软件  19754828@qq.com

网友:
824563138@qq.com  楼主  能发我一份软件和固件嘛  固定翼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UART那几个端口对应物理板上那几个位置

看到了。找到了。

请问有图片么?

网友:
上面有标注。。

网友:
纯纯的 技术贴  留个脚印

网友(2018-05-19):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中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空心杯四轴是SRF3飞控也可以按此教程升级固件吗,Tiny6-PNP室内穿越机,让我在BF里重置模型然后就连不上了

网友:
楼主能把dump结果,保存成文件看看吗?
我用bf固件,但是电调舵机的信号没法输出,不知道从哪个引脚输出出来了?奇怪的要命

网友J:
你好楼主,我的是dysf4飞控,连上电脑,晃动飞控板,电脑上的图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EV6PEp4f3t7MLg8e1b6OA 密码:lucv   已经把手上的各种穿越常用软件及固件上传了,自己去翻翻找找合适的吧
邮件就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楼主,我的是dysf4飞控,连上电脑,晃动飞控板,电脑上的图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你关闭加速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邮箱86400599@qq.com  楼主你好,想问一下BF在哪里下载,给个链接呗,谢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EV6PEp4f3t7MLg8e1b6OA 密码:lucv

楼主:
引用 网友I:
麻烦给人 BF调参软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EV6PEp4f3t7MLg8e1b6OA 密码:lucv

网友:
飘飘老师就是新手福音

网友:
留名,就按这套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EV6PEp4f3t7MLg8e1b6OA 密码:lucv

谢谢你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关闭加速计了

麻烦问一下解锁禁令标志7是啥意思,拨动解锁开关显示7,18

楼主:
引用 网友J:
麻烦问一下解锁禁令标志7是啥意思,拨动解锁开关显示7,18

最好来个图,看文字懵逼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来个图,看文字懵逼中

楼主:
建议还是接到电脑的bf看看比较好,安卓调参部分功能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K:
求解,我在安装了STM32驱动后,显示安装成功了,在通用串行总线设备下面没有STM32,然后打开zadig也没有找到STM32。接上F4飞控也是这样!

楼主(2018-06-20):
引用 网友K:
求解,我在安装了STM32驱动后,显示安装成功了,在通用串行总线设备下面没有STM32,然后打开zadig也没有找 ...

部分GHOST安装的windows 操作系统,由于简化了很多驱动程序,导致系统不识别飞控的驱动。这个无解,建议换台原装系统的电脑或者重装一个原版的windows操作系统,

网友:
跟著老師步驟,第9步驟之前都正常,之後刷完機就連不上線,是過很多次都一樣,不知道如何解決

网友(2018-09-03):
非常感谢 我正好用这个飞控

网友:
正是现在需要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怀疑没接对或没设置好,想请教如何确认已经接对了

再飞远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炸机模式,电调也要设置

防炸鸡是不是就是反乌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数不清大,你这块 OMnibus F4 pro V2 可是上4S 的吗? 之前我买了两块omnibus F4 pro V2 (有电流 ...

我用的v3,可上4s,目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了一块楼主推荐的omnibus F4 V3  但是发现大油门字幕闪的严重,甚至消失不见,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处理这个 ...

同一飞控,无此现象,建议排除供电不足

网友:
写得非常详细,顶顶顶

网友:
感谢技术贴,收藏了。

网友:
强贴留名    找个东西不容易呀

网友:
真的 太 详细 了 ,小白福利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JvZzSxR16-Iecm7KP6shg
提取码:esly

我的网盘共享,常用穿越的调参软件都有

网友(2018-10-04):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2018-11-2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玩了两年多,看完这个贴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调机

网友:
很棒
!!!
谢谢指导!

网友:
良心之作

网友L:
有中文版的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中文版的么,软件

有  你翻楼找一下我发的网盘地址

网友M:
终于买了个入门级的穿越机,但是第一步安装驱动就遇到了问题,现在根本没有那个选项了(难道也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只能直接选择OminibusF4。完成驱动安装后却出现了一个手绘板的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终于买了个入门级的穿越机,但是第一步安装驱动就遇到了问题,现在根本没有那个选项了(难道也是操作系统的 ...

果然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我用新买的笔记本,win10系统,直接连接驱动都不用装,就出现了com5端口,地面站立马连接成功!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学习

网友(2018-12-30):
想问一下,下载下来的固件默认储存在哪里

网友:
为什么端口只有3个?

网友:
新手教程用中文软件友好点

网友:
模式中的行程是啥意思?

网友:
能说说怎么调试飞机吗?

网友:
教程非常详细,
感谢楼主

网友(2019-02-17):
新手路过,点个赞,很详细的技术贴

网友:
请教楼主,FUTATA14SG遥控器,按照您的方式调参完成后,解锁——推油门,摇杆在低位(两格刻度以下)推动,电机转速明显有快慢转速。但是油门摇杆高于两格之上后,电机转速瞬间达到最快转速,无论将油门摇杆怎么动(最高最低),电机依然无法减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不知道19年了是不是继续选择f4

网友C:
有点复杂。慢慢看

网友:
虽然是老贴了,还是学习膜拜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