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接收机对码成功,bf通道无反应

楼主(2017-10-13):
好盈小飞塔带OSD XM接收机 刷BF3.15
连接图

开端口-UART2
开端口-UART3 通道都没反应

网友:
如果确实对吗成功(绿灯常亮)了,只能换个接收机或飞控板试试了,看设置没有错误

网友:
路过帮顶  拿分走人

网友A:
恢复默认参数重新调参就行了,我之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默认参数重新调参就行了,我之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谢谢 回头试试 折腾很久了郁闷

网友(2017-12-11):
朋友搞定了吗?我的也是xm链接F3通道没反应

网友(2018-02-07):
我也是没反应

网友:
XM 用在tiny6上  原来经常要重新对频,刷到最新170323能对频,但所有通道没反应,刷到161221后才行

网友(2018-12-21):
楼主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折腾很久了

网友(2021-06-20):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的T16能正常和xm+对频,但是BF里通道无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