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知识求普及

楼主(2017-10-13):
本人新手
电池知识求普及,
多少s是什么意思?
多少c是什么意思?
那些接头都是什么样的?
求大神介绍

网友A:
我也是新人,不过这个我知道  ,多少s就是多少片电池串联在一起3s就是3片,多少c就是放点倍率,比如你是2200mah的电池,25c就是最大 2200mah*25的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人,不过这个我知道  ,多少s就是多少片电池串联在一起3s就是3片,多少c就是放点倍率,比如你是220 ...

噢,以前看到过,已经忘了,哈哈哈

网友:
平衡头,平衡充电用。舵机和电调插接收机的是杜邦插3s电池有T插和XT60 插。2s一般是JST插,这样都是常用的,什么空头,迷你插,天宫插等等太多了。用不到慢慢去了解

网友:
突然觉得还是电瓶好使  玩船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人,不过这个我知道  ,多少s就是多少片电池串联在一起3s就是3片,多少c就是放点倍率,比如你是220 ...

我想多少“s”是否用多少个单体电池表述较稳妥。
当然,航模用的电池种类也较多,从“锂”单体电池的封装来说,有片状的、也有圆柱状的。从材料上分又有许多种的,还有大航模上单独供电给接收机用的,可能是“鎳氢”电池组,当然也是由两个以上的单体电池串联起来的。
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