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枪控

楼主(2017-10-13):
买东西多了一个乐迪RC 3s枪控

楼主:
补充说明,电调是单向的,不带倒车功能的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用车用或者船用双向电调呢

网友A:
电调中位重新设置,有的单向电调不能用枪控,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置油门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中位重新设置,有的单向电调不能用枪控,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置油门中位

油门中位怎么调呀

网友B:
仔细看看电调说明书吧···控静止是板机的位置就是最低点···开控··油门加到最大··电调通电(接上电机··要不没声音)··按电调说明听到相应的提示音后松开油门至最低····应该油门还要先设置反向再操作上述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电调说明书吧···控静止是板机的位置就是最低点···开控··油门加到最大··电调通电(接上电 ...

哥已经搞好了

网友C(2018-03-08):
我的枪控比较老了,也是买东西别人送的四通控,除了电源开关,在天线旁边还有个开关,不知是做啥的,在只插电调舵机的情况下开关没任何反应.网上都找不到资料,不知楼主清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枪控比较老了,也是买东西别人送的四通控,除了电源开关,在天线旁边还有个开关,不知是做啥的,在只插电调 ...

如果接收机好的,可能需要重新对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接收机好的,可能需要重新对码

控正常使用中,只是不明白天线旁的开关是做什么的,开和关都对控的使用没有影响.不过现在只用到了电调和一路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正常使用中,只是不明白天线旁的开关是做什么的,开和关都对控的使用没有影响.不过现在只用到了电调和一 ...

最好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