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泡沫胶的问题?求助高手

楼主(2017-10-13):
飞机炸了,epo材质 市面上好多泡沫胶 到底用什么呀!外面卖的粘pvc管材的胶可以用吗?

网友A:
金枪牌塑料胶,吐血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枪牌塑料胶,吐血推荐

我们这的日杂都跑遍了没有

网友:
去某宝买

网友B:
淘宝,2118,1块8一管40克的,多买点,使用方便,大包装便宜点但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2118,1块8一管40克的,多买点,使用方便,大包装便宜点但不方便

看到了谢谢

网友:
我买的这个,据说不错,快速,强度高,还没用过,不知具体如何,还有就是为什么叫电子胶?

网友C:
使用时要晾干几分钟,不粘手时对接效果较佳,

网友:
胶水确实太多类型,大神们什么时候可以给新手总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时要晾干几分钟,不粘手时对接效果较佳,

网友:
小盒子能粘epo,eps,epp,kt板,比较好用

网友:
一般小瓶比大瓶好用

网友:
粘pvc管的千万别用,腐蚀性很重

网友D:
原来用5元的“泡沫塑料快干胶”,好处是不腐蚀,不足之处强度不够,容易开裂。现在一直用“JQ2118塑料胶”对D板、epo、eps、epp、kt板等进行粘结,强度大,不容易开裂,不足之处,有一定的腐蚀,但可以用牙签或者薄板等工具涂很薄的一层,一定不要涂多了,就不容易腐蚀了,晾干后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用5元的“泡沫塑料快干胶”,好处是不腐蚀,不足之处强度不够,容易开裂。现在一直用“JQ2118塑料胶” ...

谢谢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