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spear光荣牺牲

楼主(2017-10-13):
先来张镇楼图

和我的迷你飞翼

然后我准备来个低空通场,这机机全油门撞到了杆子上面……
粉身碎骨,泡沫落了一地……

这机很稳,准备寒假重新做一个上FPV
请问大神们穿云要到多高?

不要问我去哪穿云
寒假我到国外去

顺便说一下,我七年级

第一次发帖,不会发视频

网友:
一个字,惨

网友A:
云最低到地面,最高到7000-8000米。要看天气穿。
一般低云大概500米穿出。所以还是建议别穿的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最低到地面,最高到7000-8000米。要看天气穿。
一般低云大概500米穿出。所以还是建议别穿的为好。

谢谢! 请问要用多少毫瓦图传?要不要用433增程?

网友:
这个碉堡了,要赞!!!

网友B:
我最高约飞过1500米(海拔2600米),在当地没有一丝云彩。所以这要看具体情况,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高约飞过1500米(海拔2600米),在当地没有一丝云彩。所以这要看具体情况,实践出真知。

穿云要找好天气,哈哈

网友C:
我飞过2000还没穿云的,也飞过300就穿云的,主要看你在城市还是郊区,还是山区飞行,不同的云有不同的高度,教你个判断的方法,其实云也一样,越胖越大朵的,高度越低,那种细细的一丝一丝的高度大多在7000之上,如果穿云最好还是上433 图传最好用奥特姆1W的。穿云要记住做好防水,因为一首歌叫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过2000还没穿云的,也飞过300就穿云的,主要看你在城市还是郊区,还是山区飞行,不同的云有不同的高度 ...

谢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学习了!

穿云是一门很痛苦的学问,穿云必备FLIGHT24软件,避开民航,装上找鸡,最好有帮手,能不能穿,基本靠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云是一门很痛苦的学问,穿云必备FLIGHT24软件,避开民航,装上找鸡,最好有帮手,能不能穿,基本靠运气{ ...

嗯嗯

网友:
我试过两次 穿云 最少2500米才能穿过云海,云低时400-500就进云了

网友:
我最低遇到过170米进入云层,那是早晨的阴天,不过普遍穿越高度在1000左右,雨后的多云天气是穿云的好时机

网友(2018-09-15):
引用 网友C:
我飞过2000还没穿云的,也飞过300就穿云的,主要看你在城市还是郊区,还是山区飞行,不同的云有不同的高度 ...

太给力了

网友(2019-02-16):
这机确实很好常规1米的3S2P18650,电流很大,我现在在做1.6米的上4S3P18650   测试一下

网友:
图传1w就可以了,有条件还是上个43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