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处女航竟然炸鸡

楼主(2017-10-13):
这是第三次起飞自动调餐后准备降落大概五米高的时候完全失控的。最后 发现远处的绑在晾衣架上的433掉在下面的草丛了。。首航成功只是头有点重试了返航然后就降落了,再次电池后放起飞后重心基本完美在手动模式下微调到能维持直线平飞。谁知道第三次433上的胶带脱落还好落在菜地了地也比较松软,

修复后的口子

修复后的口子

网友A:
什么飞控? 能不能把pid界面截图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 能不能把pid界面截图参考下

我的apm飞控在手动模式下调中心动微调使飞机维持直线平飞然后在自动调餐模式下飞,,调完后基本很稳

网友B:
我详细看了几遍你的视频,仔细观察了细节,我现在也在用apm2.8,说我的见解;1,重心可能没调好,apm千万不能用微调来调整平衡即使调也不能太大,不然你在线控模式和巡航模式很难正常飞行,2,视频里你应该用的是自稳模式吧,apm自稳模式时不予许大的转弯动作,否则会失控,你在坠机前有个转弯动作倾斜超过90度了,随后就坠机了,3,看看你的整体布置,是不是433干扰飞控了。以上是我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泡沫胶太烂差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apm飞控在手动模式下调中心动微调使飞机维持直线平飞然后在自动调餐模式下飞,,调完后基本很稳

我也是apm~ 自稳模式起飞严重低头~ 首飞就炸了

网友:
这蓝天白云的炸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详细看了几遍你的视频,仔细观察了细节,我现在也在用apm2.8,说我的见解;1,重心可能没调好,apm千万不 ...

我说过了433没有绑好掉草丛了。。有高度还好没高度信号时有时无

网友C:
apm失控了,不能移动滑绛么?怎么一下就掉?小胖多重?

网友:
自动滑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失控了,不能移动滑绛么?怎么一下就掉?小胖多重?

是433信号断断续续在自稳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33信号断断续续在自稳模式

哎,最怕这样了。这个胖子也真怨,到底想让我干嘛。。

网友D:
楼主 APM是装机后调试的还是调试好装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APM是装机后调试的还是调试好装机的。

装机后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