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疑问

楼主(2017-10-13):
准备入坑FPV,目标是穿云,不飞远航。要不要上433增程?
还有就是600mwFoxeer图传,肥鲨蘑菇,鹰眼锐视单天线肥鲨蘑菇接收,距离能有多远?如果是双天线蘑菇加平板呢?
新手问题比较多,请教大神!

楼主:
顺便晒一下我的飞机

网友A:
楼主对FT系列很钟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FT系列很钟情啊

嗯嗯 对的

网友B:
建议楼主多在论坛里学习吧,你问的答案都在里面,云有好多,高度也不同500米到10000米都有你要穿那一朵呢?航模玩的就行兴趣,自己快乐为主,别做危险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多在论坛里学习吧,你问的答案都在里面,云有好多,高度也不同500米到10000米都有你要穿那一朵呢? ...

谢谢提醒!我会注意的

网友C:
看过了,貌似这些机子都不太适合穿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了,貌似这些机子都不太适合穿云

这些飞机不是用来穿云的
用来穿云的是这架飞机

网友:
这个还可以,不过看配置,最近19大,还是低调点

楼主:
知道了,计划寒假穿云

网友:
穿云有那么好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