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遇到问题。

楼主(2017-10-13):
此款F4飞控在刷了3.2.0固件后,出现开启空中模式后飞控就报警;开启BB响后,BB响不响,LED灯却开始闪烁,是什么问题?请大神看看是哪里设置错了,谢谢!

网友:
只用过F3

网友A:
如果你的BB响是用电机的話, 去cli set beeper_dshot_beacon_ tone = 可以放1到5。default 是O。上一个问题你可以去cli 打status 然后看arming disable flags写什么。这个F4你用revo或airbot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BB响是用电机的話, 去cli set beeper_dshot_beacon_ tone = 可以放1到5。default 是O。上一个问题 ...

已经搞定了…是卖家的错,飞控自带的固件版本是错的;淘宝狂野店真无语,自己卖飞控连用啥版本固件都不知道;我刷了OMNIBUS F4版本,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谢谢。

网友A:
For flip32 f4 fc,有osd 的刷omnibus.沒有的刷airbot.不过它们大同小異,沒有问题也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flip32 f4 fc,有osd 的刷omnibus.沒有的刷airbot.不过它们大同小異,沒有问题也就ok.

必须刷omnibus…

网友(2017-12-21):
不会弄就0找卖家,,,,,

网友(2018-09-10):
哥们  飞机调好了吗?
能不能看一下舱内布局,今天飞翘头,没压住。
看一下你飞控放哪里,重心怎么调

网友(2019-02-25):
有接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