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7-10-13):
PIXHAWK四轴能解锁飞行了,但是失控保护的设置却设置不成功。我按照泡泡的视频一点不差的进行失控保护的设置,在正常状态下,飞行模式选择RTL时,MP地面站显示的模式状态是“RTL”,当模式在自稳状态下关闭遥控器,此时,油门的数值在927失控保护的值是975),这时飞行模式应当显示为RTL,可就是没有变过来,依然为自稳模式。
这是怎么回事,请模友指点!

网友:
继续看视频

网友:
解锁之后再关遥控器试试

网友:
实际飞行 ,关控试试

网友:
你要看你的控~ 關控後~失控保护的设定值是多少?

网友:
在家试不了失控返航的, 没gps怎么回家呢? 失控返航有一定条件的, 如距起飞点及高度等 , 先要满足这二个条件 , 失控才会返航 不然是降落 ,这二个数值好像是二米吧 , 太久都忘记了

楼主:
在家里不是要机子失控返航,而是在地面里显示出RTL。调试APM时,遥控开关打在返航模式时,地面站会显示是RT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家里不是要机子失控返航,而是在地面里显示出RTL。调试APM时,遥控开关打在返航模式时,地面站会显示是RT ...

没gps锁定怎会有rtl 呢??这个老问题了 , 你这样测试是不行的, 设定了失控参数在飞场实际飞行测试吧,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gps锁定怎会有rtl 呢??这个老问题了 , 你这样测试是不行的, 设定了失控参数在飞场实际飞行测试吧, 没问 ...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校准APM飞控时,也是在室内,只要关控,在MP地面站里,飞行模式会显示出RT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校准APM飞控时,也是在室内,只要关控,在MP地面站里,飞行模式会显示出RTF。
...

按你说的, 我用apm 2.6 v3.21 的f450 试了, 确定在室内没gps锁定 关控不会显示RTL的 , 你应该设定是模式返航了, 模式失控返航才会显示RTL , 你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