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穿云要不要用433增程

楼主(2017-10-13):
如题 就穿云要不要用433增程 求助大神!

网友:
不用都可以

网友A:
雄赳赳气昂昂的穿云.......................
低调点好,小心被查水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雄赳赳气昂昂的穿云.......................
低调点好,小心被查水表

我只是想问问

楼主:
还有就是我家没水表……

网友:
2楼说的很对

网友B:
没事别穿云,真穿了,云上没有天宫。    最好用4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别穿云,真穿了,云上没有天宫。    最好用433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我用车子的接收机都用433

网友:
建议用增程

网友:
以后约定说穿雾机

网友:
前面的啥都不要,看后面的屏幕飞就行了

网友:
frsky有一款900Mhz的高频头可以10km,可以直接插天8等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