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K110 直升机的问题

楼主(2017-10-13):
今天在正常飞行中,只是飞航线。飞机突然失去动力,但立即推油门,动力又回来了。这个过程只有零点几秒,因为飞机只是失去动力后掉了些高度,在加大油门后动力又来了。这个过程反复好几次,直到迫降。感觉就是那种接触不良。降落后 换电池 准备再飞,发现 推油门,主电机不转,尾电机正常转动。舵机也都正常变换桨距。唯独主桨不转。
请问有哪位大侠能分析出故障原因。再说一句。我已经尝试更换了 备用电调 以及 主电机。但依然是这个问题。说明电调和电机应该没有问题。自己怀疑是否是主板问题?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A:
排除法就是主板了

网友:
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电调已换过了,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就是主板了

这下要出血了  120一块。

网友:
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