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推荐胶枪

楼主(2017-10-14):
外场的和室内的各一杷,买什么牌的,多大功率的?

网友A:
全是杂牌,便宜。牌子太贵,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杂牌,便宜。牌子太贵,没必要了

外场的买不到,怎么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场的买不到,怎么搜?

外场胶枪是12伏的,T插,3s电池插上就可以使用。搜12伏外场胶枪

网友:
大部分模型店都有卖10来块一把的外场就可以,室内买可调温的就行  实际效果还要看胶棒好坏

网友:
看你做飞机多不多,要是长做飞机,还是买个好点的,大胶棒不用总换

我做飞机做的多,所以我买的德国美耐特150W胶枪,出胶量大,做飞机不用等。

网友:
我买的宝工的,淘宝又买的加长铜头,挺好用, 外场都是杂牌的,不能换头,搜12v胶枪就行,自己改成xt60口的,我不用T口

网友:
另外我买的80w的,黄色高粘度胶棒没有普通透明胶棒好用,普通的强度也够用了,胶棒也别买太便宜的,质量不好

网友:
个人观点,胶枪一把就够用了,如果非要就备一把12V的电烙铁。外场没必要用胶枪但胶水要带,如果方便再带一小段碳片或几根牙签,当然,也可在现场找根草棍。热熔胶粘接会增加刚性,但只是一种表像,同时也增加了整机重量。仅供参考

网友:
博世琢美的热熔胶枪室内用,可以调高低温,很赞。一把用了三年了。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定型尽量不要用热熔胶,太重,而且动作还得快,容易有偏差。家里用,一把普通20W足够,功率太大出来的胶容易烫化泡沫尤其是EPS。外场一般都是修补,没有专用外场胶枪带根胶棒一个打火机也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