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B6平衡充在线充电演示

楼主(2017-10-14):
小B6也就是B6的缩小版,整体功能和B6差不多,只是设置比B6多了一项,每个电池要设定充电容量,还增加了一个截压功能,机子重量209克左右,体积比原B6缩小了有1/3?spm=a2hzp.8244740.0.0

每次充电时要设定5个参数,以锂电池为例
1。锂电类型,按第一个键选择LIPO BATTERY
2.充电类型,一般选择平衡充(BAL-CHG),放电选择DCHG
3.电池节数,1S/2S/3S/4S/5S/6S,3.7/7.4/11.1/14.8/18.5/22.2,根据自己电池选择
4.充电容量,C,根据电池设定,2600MAH就设置最高2600
5.充电电流,可以0.1-6A,放电0.1-2A

5个步骤搞定按第4个键3秒,听到2声后马上再按一次就完成整个充电功能了

网友A:
还折腾B6呢  折腾一万年?

网友B:
有B6MINI的价格  还不如买个艾斯特的6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B6MINI的价格  还不如买个艾斯特的608

80一套能搞定不?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有钱直接上国外军工级的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折腾B6呢  折腾一万年?

B6目前还是销量应该排得上第二吧,除了垃圾中的战斗机B3之外

网友:
这玩意和老B6有什么本质区别么?能刷我改的固件么?《造福中国模友,NEO版B6系充电器固件及详细使用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一套能搞定不?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有钱直接上国外军工级的IX

IX 是什么啊?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X 是什么啊?请赐教,谢谢。

德国产的,不出口中国大 陆的

网友D:
B6真心不咋样,我准备要换60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真心不咋样,我准备要换608了

看你有几台机多少电池,如果就一到2台机,不经常飞,换没必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德国产的,不出口中国大 陆的

请问具体的型号是啥,我google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具体的型号是啥,我google一下看看

同问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哈。谢谢。

具体要细查了,德国佬造的,不卖中国,国内根本像搜不到

已经碰到好几家美国与德国造的东西不卖中国了,可能怕中国一造出来价格立马减半

DYNAMITE充电器国内有卖吗

楼主:
DYNAMITE是国内做的,查到了,也不错

网友F:
B6mini价格神坑,不如花70买一个普通的80WB6

楼主:
有钱可以花个8090搞个迷你,没钱的搞个60多的MINI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