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双向电调和XXD无刷电机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7-10-14):
杂牌双向电调和XXD外转子无刷电机兼容性问题。
做了条风洞船,图便宜买了这家的双向电调,电机是以前玩飞机剩下的XXD2208,kv1800和KV1100.
但是调了半天也调不好,电机倒是能转,但转起来不顺畅,有卡顿感,无负载空转,几十秒后也发热严重,严重到手都拿不住电机,连电机线香蕉头都发热了。
这是什么问题?电调已经换了3个了,这批电调应该就是这样,不是个体问题。电机接上银燕的固定翼单向电调也是好的,电机一点问题也没有。
电调设置也调过了。这种电调要怎么才能正常工作?难道只支持内转子电机?

网友A:
用这电调还不如天行者好用啊,价格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电调还不如天行者好用啊,价格差不多啊

天行者没双向电调。

网友B:
可能进角啥的没设置好

网友C:
电调参数问题。换其他型号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进角啥的没设置好

∮•••• 这是第4项目选单,提前角选项。
  ••••-1度 适合2-4极电机使用
••••-- 3度 适合2-4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7度 适合6-8极电机使用
••••----15度 适合6-8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22度 适合10-14极电机使用
* 注意8极以上电机可以使用高1级的提前角,这时候输出增加同时效率会有下降。所有电机均可以使用最小进角选项,以获取最高的效率。

进角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参数问题。换其他型号电调吧。

如果电调不换,换电机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乐天40A有款3D的,可以双向

网友D:
有个东西叫电调反相器  加在普通电调上就可以

网友:
支持9楼 买个倒档模块就好了

网友:
香蕉头发热严重,接头接触有点松,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东西叫电调反相器  加在普通电调上就可以

淘宝搜不到?什么关键字?

网友:
【无刷电调 倒档模块】http://e22a.com/h.G81450?sm=2b7f2f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或复制这条信息¥a6oF0Ur6YMV¥后打开手机淘宝

网友E:
还有一个好盈40a双向船用电调88元。就是这个鬼

【X team 2835无刷电机3300kv 4.0mm轴 955 船用无刷电机马达】http://e22a.com/h.G81kht?sm=a83ae4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或复制这条信息¥pDMb0Urh6YR¥后打开手机淘宝

网友E:
卡顿应该是电调问题,电机空载发热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对于杂牌电调试下3s,一般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顿应该是电调问题,电机空载发热应该是正常的。

用单向电调就不发热轻微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好盈40a双向船用电调88元。就是这个鬼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F:
杂牌双向电调就这样···启动不顺畅·有卡顿现象··严重的甚至需要手动才能转起来····还是买好点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杂牌双向电调就这样···启动不顺畅·有卡顿现象··严重的甚至需要手动才能转起来····还是买好点的电 ...

本来还想废物利用,现在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