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9储存读取问题

楼主(2017-10-14):
比方说有多加固定翼飞机,如何储存每一架的数据,下次开机又如何读取,哪位大神能告诉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去系统菜单里面,超级版可以存储85架飞机,普通班是15架模型。每次开机按两个键进入系统菜单选择编号和名称就可以了。你没有看说明书就来论坛问,机型也是在系统菜单选择,难道你不飞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系统菜单里面,超级版可以存储85架飞机,普通班是15架模型。每次开机按两个键进入系统菜单选择编号和名称 ...

谢谢大神,模拟器不方便玩就直接练入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