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池怎么回事?

楼主(2017-10-14):
Ni一MH电池8节串联应该是12v,可我的却是9,几伏。配套充电器也是9V的。搞不懂,上图。

网友:
8节镍氢电池串联为9.6伏,不是12伏。

网友:
1.2V X 8  你算到那去了..?

楼主:
啊!惯性思维,拽1,5v算惯了。见笑了,就算星博长家一笑吧,报歉!!!

网友:
1.2V X 8=12

网友:
1.2*8=9.6,没毛病。
楼主不会以为镍氢电池满电是1.5V吧……

楼主:
一种情况是以恒压充电,比较老式的充电方式仍然这样设置,一般都是设置为1.4V,但这样的后果有可能是电池到达1.4V可能还没有充饱,在这种情况下,镍氢电池充电终止电压就不是镍氢电池饱和电压。上述缺陷主要是由充电电流引起的,大电流充电有可能在1.4V时并未满电。从充电曲线上来看,有些以1C充电的镍氢电池容量到达100%的电压可以达到目的1.53V,然后,然后在这一电压下转头向下再恢复到1.4V附近,因此,1.53V成为充电最高电压,镍氢电池充电器往往通过这个特点,把拐点电压出现设置为充电截止时间。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充满每节是1.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