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低速的问题,,

楼主(2017-10-14):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想问问1:18汽车模型改动态后,能不能把低速控制稳定,比如我用方向盘遥控器,想模仿下侧方位停车,车位很小,转向、速度控制不好肯定进不去,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换80t马达
<

楼主:
说白了,我就想用遥控器将电机最低转速控制在10-15转/分,然后还要保持较好的线性

楼主:
遥控器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白了,我就想用遥控器将电机最低转速控制在10-15转/分,然后还要保持较好的线性

这跟遥控器只有一毛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