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威1w图传有波纹,

楼主(2017-10-14):
还有就是图传特别近,280米高就没信号了怎么办,新手刚入模一个星期

楼主:
就这么沉了

网友:
这波纹有点逗

网友A:
是不是频没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频没对好

怎么调频?求大神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频没对好

雪花屏后面两个小按钮一个一个调的,只有那个有图像,别的都是雪花

网友B:
频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点不对,,

雪花屏后面两个小按钮一个一个频道试的,和屏幕前面的按键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说我没看明白吗?一共就两位数,

网友D:
跟我的一样用的1W的图传 ,没错你要多切换一下他的频率!因为每个天线和图传都有他最佳的发射频率我之前1W图传最远80米不到,好来换了频率发现随便1.5公里 ~ 试下吧

网友:
有波纹的解决方法就是最简单 在电源上带个磁环或者上个LC滤波器 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的一样用的1W的图传 ,没错你要多切换一下他的频率!因为每个天线和图传都有他最佳的发射频率我之前1W ...

无人机发回娘家了,我买的套机,卖家也说不可能这么近,他说这个图传是比较好的图传,你说装个什么东西可以没有水波纹,这个我也不会呀,卖家说没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的一样用的1W的图传 ,没错你要多切换一下他的频率!因为每个天线和图传都有他最佳的发射频率我之前1W ...

你换图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的一样用的1W的图传 ,没错你要多切换一下他的频率!因为每个天线和图传都有他最佳的发射频率我之前1W ...

你的是什么接收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人机发回娘家了,我买的套机,卖家也说不可能这么近,他说这个图传是比较好的图传,你说装个什么东西可 ...

图传波纹是可以解决的!你搜图传滤波器就可以了,关于距离我建议你多切换发射的频率这里有天线的原因也有发射的原因正式因为这些种种原因你所使用的频率不是最佳的频率所以建议你切换到最佳频率。你问我有没有换图传 我的回答是没有!也没必要 ,因为距离远图像相对干扰较小没必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波纹是可以解决的!你搜图传滤波器就可以了,关于距离我建议你多切换发射的频率这里有天线的原因也有 ...

哦哦,好吧,我试试,希望能好使,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波纹是可以解决的!你搜图传滤波器就可以了,关于距离我建议你多切换发射的频率这里有天线的原因也有 ...

你的图传距离是多远?你用什么接收图传?

网友E:
换熊猫图传吧  奥姆威都有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熊猫图传吧  奥姆威都有这毛病

熊猫贵吗?比这图传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