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好多,书难看,改装个玩具休息一下

楼主(2017-10-14):
国考省不到俩月,正在发奋看书,然而题好多,书难看,想室内飞一下bee小空心杯吧,才想到神控D10正式退役,没得玩了,改装个玩具玩耍吧,就是市面上非常常见的那种小四轴玩具,给孩子们玩耍的,还带一键翻滚,6翻天准备一个25mw图传发射,一个微型摄像头就行了,只是简单的加装,搞起

开拆,桨保拆掉,桨拆掉,上壳拆掉,拆!!!拆!!!拆!!!

接下来用泡沫给摄像头做个底座

然后把图传找个地方一粘,焊接电源线,注意焊到开关那里,别直接接电源插座,飞完了没电了可以不用拔电池

盖上盖,3M固定摄像头座

完工,可以在室内爽一下了

网友A:
主板可以换有刷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可以换有刷F3

对的对的,但是没有空余的啊

网友B(2017-12-09):
引用 网友A:
主板可以换有刷F3

什么样的?哪有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哪有卖?

spracing F3 EVO_Brush V2.0
淘宝到处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racing F3 EVO_Brush V2.0
淘宝到处有卖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可以换有刷F3

没有USB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