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是否可以用标舵锁尾

楼主(2017-10-14):
470能不能用标准尺寸舵机锁尾 尾舵机位置能装下吗 重量会不会不协调。35kg 0.1秒的舵机可以锁尾吗

网友:
装不下去
得改侧板 这么小机子上标舵 有点不太合适吧

网友:
随便搞个中舵就没问题了,kst515啥的

网友:
515  565都可以,亚拓的DS520也不错

网友:
装不下标舵的 再说这个舵机速度也不行

网友:
硬要用,没什么可不可以的,只是会很勉强,效果很一般。
还是要合适的舵机装在合适的位置。

网友:
中型舵机就够了    我的470和380用的565X和6125都不错

网友:
大材小用

网友:
1107都可以 咸鱼好几个出的

网友A:
能锁尾,但并不能提升性能而且加大重量

网友B:
飞机重量越轻越好操纵,现在DEKO舵机那么强大还去强求极端配置干嘛?另外锁尾好不好舵机力量不是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重量越轻越好操纵,现在DEKO舵机那么强大还去强求极端配置干嘛?另外锁尾好不好舵机力量不是主要原因! ...

我知道力量不是主要的 恰好手里有这个舵机 也不便宜不到四百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锁尾,但并不能提升性能而且加大重量

我有个疑问 一般锁尾舵机速度是0.04-0.07秒 但是力度小 真正带上负载的话能衰减多少速度。我手里这个速度0.1秒 力量是普通舵机6-7倍 如果带负载速度能衰减多少

网友:
陀螺仪调试合理,猛抽螺距,不甩尾就行了。470默认还是微舵锁尾嘞。就算速度衰减,也不影响飞行性能。微舵锁尾有GDW 295。中舵锁尾就一大堆了,GDW 595,DEKO6125,KST565

网友:
中舵都绰绰有余了,标舵纯粹嫌飞机不够重压秤的

网友:
现在主流舵机都性能过剩,不用担心力度衰减问题。35kg舵机可以玩机器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