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谁试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7-10-14):
亚拓470lp断球头后当然是炸鸡了,损失也不大。大桨,大齿,脚架,主轴都没有换。现在关键情况是换好调好机再飞的的时候怎么推螺距都是软绵绵的,一翻过去差点就撞地球才升起来,己经拉尽摇杆了.其它也没有什么异样.己经多次确认螺距是正负14度.现在自己怀疑是单向轴承打滑,但不敢确定,因为没遇到过.机子应该有一千+的起落.请教模友们单向打滑是什么情况?这样的情况是单向打滑了吗?又或是什么问题?

楼主:
看来还是买飞机,买东西回复的人多!

网友A:
如果是单项打滑,应该用手抓住大齿  然后转动大桨夹就可以感觉的到呀!

网友B:
单项轴承打滑就是手抓尾桨,去转动大桨,不转不打滑,能转动大桨说明单项轴承打滑了。你描述的情况不属于单项轴承打滑。

网友:
去检查动力系统,电池有没有损坏。和转速下降,桨会变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项轴承打滑就是手抓尾桨,去转动大桨,不转不打滑,能转动大桨说明单项轴承打滑了。你描述的情况不属于单 ...

能飞起来,就是软绵绵,推大螺距都慢慢起,转速不感到有异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项打滑,应该用手抓住大齿  然后转动大桨夹就可以感觉的到呀!

这样子是不可能飞起来了,我这情况就算打滑应该也是偷转,手不能抓得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飞起来,就是软绵绵,推大螺距都慢慢起,转速不感到有异样。

看看陀螺仪设置,十字盘感度!

网友:
十字盘的鱼眼有没有变形?如果变形的话阻力太大会导致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陀螺仪设置,十字盘感度!

其它都没动过,就连电脑调好正负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都没动过,就连电脑调好正负螺距。

什么陀螺仪?

网友:
你这是鬼压机的症状。有魔镜看转速就好了,舵机有没问题,十字盘顺滑不,

网友:
检查下单向轴承是否松了顶了上来,导致大齿盘磨到侧板了。我的450有次就是这种问题,能飞但软绵绵

网友:
先换个单向轴承排除下先

网友C:
换个电调试试,有可能是电调损坏导致输出功率降低。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调试试,有可能是电调损坏导致输出功率降低。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没办法了,明天一件件试吧。最郁闷是感觉转速并没有什么变化,刚才又量了一下,正负13.5的螺距,感觉不到单向打滑。单向没件,加上不好换,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是不可能飞起来了,我这情况就算打滑应该也是偷转,手不能抓得住的。

嗯  应该是偷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都没动过,就连电脑调好正负螺距。

静态检查螺距和总距

网友:
检查
1、主轴是否串动。一点点足以引发这种情况。
2、排除双桨
3、排除其他震动。带桨,地面上0螺距震动应该在1500以下。
4、舵机卡涩拉力不足。只要有一个十字盘舵机拉力不足就会有这种情况
5、飞不起来的话,推螺距,大桨转速要下降很多。2200rpm就足以翻X3/380了,更何况470这种轻型机

网友:
电机,电调动力线脱焊,虚焊输出不了大电流,会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原来玩车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舵机,用手给舵机一个力,打螺距,看看舵机有没有异常,十字盘球头有没有松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线炸断了部分。请仔细检查

楼主:
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冒雨试了陀螺仪和电调。下一步试电机和单向轴承,本人倾向于单向辐轴承多点。

网友D:
十字盘下面套了个什么箍?原厂好像没这个零件的,易碎臂飞越有470专用的了,旧款是450用的,当心飞行时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字盘下面套了个什么箍?原厂好像没这个零件的,易碎臂飞越有470专用的了,旧款是450用的,当心飞行时摇断 ...

十字盘下面的套是冰人主轴的定位套,舵机不是易碎臂,是铝合金摇臂。

网友E:
楼主找到问题所在了没有,找到了有劳告知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在地面快速打舵試試

网友:
不是原厂主轴。检查主轴是否有窜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到问题所在了没有,找到了有劳告知一下,学习学习

广东这两天一直下雨,单向轴承还没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