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彻底去除图传水波纹

楼主(2017-10-14):
穿越机安装了LC滤波器,但是还会有一些水波纹,自己单独供电就没一点干扰,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加稳压模块

网友A:
我用MATEK分电板给摄像头和图传12v供电,没什么水波纹。以前直接从电池取电波纹很多。

网友:
電變的電源正負電這端~焊上電容吧! 470u  25V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MATEK分电板给摄像头和图传12v供电,没什么水波纹。以前直接从电池取电波纹很多。

你的是用分电板后一点水波纹都没有了吗?我也是分电板再加滤波器,还是有点水波纹

网友:
matek 12vbec加25v1000uf电容,我之前一给油波纹多的直接看不清屏幕,这样搭配后一点也没有了

网友:
并个小电容。。。

网友:
有人说1000uf,有人470uf,都合适吗?

网友:
去除果冻波纹等多余震动除了调滤波
最关键的还是要用动平衡更好的桨

网友B:
1个1000uf电容并在电源,4个470uf电容并在电调上,选松下FR系列电容。老外测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个1000uf电容并在电源,4个470uf电容并在电调上,选松下FR系列电容。老外测试过的

买几个电容试下,试试看有效果没

网友C:
4S电池图传接分电板,一般不应该有水波纹的。如果是3S电池需要换9V BEC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电池图传接分电板,一般不应该有水波纹的。如果是3S电池需要换9V BEC

4s和3s电池都试过,都有水波纹,加上滤波器还缓解一下,但是还是有,感觉可能是我用的4个电调太次了,是不是干扰太大了。

网友D:
奥姆威图传自带的屏蔽线用上了就能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4s和3s电池都试过,都有水波纹,加上滤波器还缓解一下,但是还是有,感觉可能是我用的4个电调太次了,是 ...

这就没碰到过了。可以排除法试一下,先把分电板、图传拆到别的机器上看看效果。
个人意见,正常的机器是不需要额外增加滤波板的。

网友:
看看你的天线接口有没有给脏东西污染了。污染了用酒精洗洗。

网友E:
每个电调加个电容,主电源再加个电容就好了,我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个电调加个电容,主电源再加个电容就好了,我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波纹

我把之前加的LC滤波模块拆掉了,把电源和电调都加了电容,感觉比之前好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