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680紧急求助apm2.8控

楼主(2017-10-14):
机器配置:H4680机架,群汐3508 380KV,好赢铂金30A,DJI1555碳桨,APM2.8飞控(3.1.5固件),五合一分电板,M8NGPS,433数传,狮子6S5200MAH电池,乐迪AT9+乐迪OSD
具体状况:
1,首飞时使用原来S500机器的飞行参数(原有的S500是2216 900KV,可以稳定飞行),使用M8NGPS自带的外置罗盘,自稳起飞后手动调整,基本可以保持稳定,但是会时不时出现大幅度抖动,开始自动调参,抖动幅度很大,回中很不稳定,切换LAND模式降落,突然发生侧翻,手动调整未果,炸机。
2,回家后所有参数恢复默认,重新校准,开始第二次试飞,自稳模式勉强手动调整起飞,切换定高模式后yaw不受控制,原地打转,PITCH、ROLL反应迟钝。飞行日志各种曲线混乱,看不懂。
3,回家刷了3.1.5固件,所有设备重新校准,开始第三次试飞,自问模式起飞平稳,定高平稳,平稳完成自动调参,但是回传信息无GPS数据,无动力电源数据。调参完成后切LAND模式突然开始大油门侧飞炸机。锁定飞控后查看飞机,GPS数据线和外置罗盘两组线的插头全部脱落,1,2号电机偏热,3,4号电机温度正常。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试飞3次,换过3个脚架了,即将换第四个。

http://pan.baidu.com/s/1eS9zv9o   飞行数据文件

楼主:
大神们来啊。不要沉啊

网友:
油门校准了吗?

网友A:
先看看xyz震动值 ,是否过大 , 这个机子不合作自动调参pid , 手动加减调吧

网友B:
这么好的飞机配置用apm有点力不从心

楼主:
油门、电调都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飞机配置用apm有点力不从心

感觉也是,换什么比较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xyz震动值 ,是否过大 , 这个机子不合作自动调参pid , 手动加减调吧

xyz是不是就是指pitch roll 还有yaw,这些数据都还可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一降落就侧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xyz是不是就是指pitch roll 还有yaw,这些数据都还可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一降落就侧翻

看过你的日志, imu xyz震动没勾选, 没得看, 在参数记录日志勾选  预设值+ imu

网友A:
看过你的日志, imu xyz震动没勾选, 没得看, 在参数记录日志勾选  预设值+ imu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也是,换什么比较合适呢。

pix要不就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你的日志, imu xyz震动没勾选, 没得看, 在参数记录日志勾选  预设值+ imu

明白了,现在勾选上了,下次飞行应该就有IMU了。感谢。不过想问下,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的问题?飞控吗?还是硬件,比如电机?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换了飞控会解决吗,落地时2个对角电机发热会是什么原因呢,机器重心测过了,是在正中心的。可是就是1,2电机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现在勾选上了,下次飞行应该就有IMU了。感谢。不过想问下,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的问题?飞 ...

这个imu主要看震动大小, 数值若大於安全值 会影响飞控正常工作, 什么情况也可能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mu主要看震动大小, 数值若大於安全值 会影响飞控正常工作, 什么情况也可能发生

好的,明白了,万分感谢!

网友C:
APM侧飞一般是Vcc电压低于4.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侧飞一般是Vcc电压低于4.5V

好的,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查到,是GPS信号不好,出现飘点引起,降落时GPS介入,而此时GPS出现飘点,飞机降落过程中去追虚假定位点,所以造成侧飞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