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轴要把我逼疯!再次求助

楼主(2017-10-14):
昨天经过调试,PIXHAWK四轴能在室内解锁并稳飞。今天上午去广场飞,飞了3块电池都很正常(一块电池飞20分钟),悬停、定点、返航、翻飞也很好,高空定点如钉钉子。换第4块电池后,死活也不能解锁,以为是电池不好,再换一块仍然不能解锁,遥控器电池电压是10.3V,真是见了鬼了。打道回府,再连电脑,地面站就有这样的画面,很是郁闷。这不是要把我逼疯吗!

以前,调试APM四轴时,从未出现“已锁定”,这都是何意?本人才疏学浅不懂勾文,地图确实是我家的上空的卫星图。请大侠解析。

网友A:
多用用在线翻译,很多东西解释了可能都没法找到导致问题的原因

另外你要庆幸,这些问题不是出现在天上

1.地理围栏方面要看看是不是启动了

2.校准问题
磁罗盘校准需要飞之前在外场再次校准,是否遗忘?周边情况如何。。。很多都能导致以上出现的问题

网友:
加速度急需要校准呗   解锁加锁是可以设置去掉的哦,

网友B:
1.把电子围栏关闭

2.再校准加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用在线翻译,很多东西解释了可能都没法找到导致问题的原因

另外你要庆幸,这些问题不是出现在天上

APM已经飞了5、6年了,也没有这种现象。PIX就是折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电子围栏关闭

2.再校准加速计

行,再试试。不成功则成仁,但从未打开过地理围栏,也不知道是何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已经飞了5、6年了,也没有这种现象。PIX就是折腾人。

no
我也喜欢开源,也是apm上手,换pix后无论哪家的都想把apm给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o
我也喜欢开源,也是apm上手,换pix后无论哪家的都想把apm给丢了

丢过来吧 我飞过2个apm 3个pix 还是不错, 没问题 , apm rtl 比pix 还要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丢过来吧 我飞过2个apm 3个pix 还是不错, 没问题 , apm rtl 比pix 还要准确

我找找

说实在的玩那么多飞控还是觉得开源靠谱,大疆什么的才真心折腾人

楼主:
吓折腾后,又能解锁飞了。只是重新做加速度计和罗盘校准。难道在外场飞,飞控还会自动改变参数吗?不明白!

网友C:
楼主你这英语水平和动手能力我都怕……第一,你刷了固件  地理围栏是默认打开的。第二,飞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英语水平和动手能力我都怕……第一,你刷了固件  地理围栏是默认打开的。第二,飞控校准

我没刷新固件

网友D:
飞行时间太长,电子元件发热,导致不能解锁,在地面凉十分钟就能飞了。现在的电子元件都是偷工减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时间太长,电子元件发热,导致不能解锁,在地面凉十分钟就能飞了。现在的电子元件都是偷工减料的

此话有道理。但是,我飞APM四轴,连续飞6块电池(留空近一小时)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PIXHAWK飞控元件太娇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话有道理。但是,我飞APM四轴,连续飞6块电池(留空近一小时)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PIXHAWK飞控元 ...

估计你买了一个有问题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买了一个有问题的飞控

不是的,去年下半年买的,飞了快一年也没有问题。只是感觉机子飞得肉(相比APM),因此很少飞这个机子。过了多月,又想飞,就出现了这些问题。今天在广场飞还是挺好的,但感觉还是不如APM四轴返应灵敏 ,可以暴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