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7-10-14):
转动啸叫声刺耳。都说朗宇好,怎么感觉还是新西达的

楼主:
2216 1100kv 。应该是高kv的声音才尖锐吧?

网友A:
是螺旋桨声音还是电机本身的声音。朗宇x系列很好

网友B:
手拨阻力大,一般有顿挫感,是磁铁好,飞时力量大,还不多发热。啸叫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C:
我的有金属摩擦的声音

网友D:
正常工作时确实有一种啸叫声,频率高但不刺耳,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E:
刺耳就不对了

网友F:
转动有阻力,运转发热,或者不能运转,线圈烧了。你找一个好的无刷电机三根线任意两根接头碰在一起,再用手转动电机感受下,线碰在一起转动有阻力的。线分开就正常。

网友F:
转动声音刺耳可能轴承问题。

网友G:
从面前飞过时听到电机的金属摩擦声音,担不刺耳,就是正常的

网友H:
我的郎宇声音很完美,没有什么异常声音,我觉得你是不是买的假的?或者说是没有对比,和xxd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你听到的也有可能是电调的高频电流声

网友J:
同样规格同样kv,朗宇比新西达强很多,要不就是假货。

网友K:
都没说什么型号的,要是紫皮的那种A系列,跟XXD差不多,还不如银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