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f3飛控連不上cleanflight

楼主(2017-10-14):
求救各位大大..
我是菜鳥新手,今天設置f3穿越機時,將設定內的uart1選項關掉,改成uart2...
按儲存後一直rebooting中,我將Cleanflight關掉重開
就一直無法連上飛控,後顯示.....serial port successfully closed.....
請問如何解決?

楼主:
是顯示 .........serial port successfully closed.......

网友:
uart1基本都是绑定USB,重新DFU刷。

楼主:
刷過了,還是一樣,但紅燈有閃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過了,還是一樣,但紅燈有閃爍

买根usb-ttl线,接在你没有关掉的UART的接口,然后打开调参软件,点链接,你就进去了,进去后马上打开uart1,以后可不要再关掉它了。问题就解决了,我上周也是没注意给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根usb-ttl线,接在你没有关掉的UART的接口,然后打开调参软件,点链接,你就进去了,进去后马上打开uar ...

学习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熱心地幫忙我,現在已經解決了,重新刷固件,試了好幾種重刷的方式,終於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