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7-10-15):
本人玩直机,刚认识的模友他刚入魔,买了四轴   qq飞控,20A电调,2212电机,f450机架,第一次直接组装就能飞然后可能改变飞控位置了没校平衡,摔了,然后有一个电机不转,换了电机后校准行程电机转,跟飞控组到一起就不好好转
      不知道怎么了  校准油门时电机转,和飞控组到一起就不转了,  现在就是两个电机不转了!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飞控

你的意思是飞控坏了?

网友:
都这个时候qq可以淘汰了,收个二手naza吧

网友:
反正我上次也是QQ飞控捣腾了一整天没飞起来换apm吧 或者cc3d不过这么大轴距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路过帮顶 拿分走人

网友:
我也有个珍藏QQ飞控

网友B:
QQ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还是算了吧

没办法啊  人家刚入门!虽然说qq不好飞!但是也得整的让飞一下呀!再搞不好我想他的信心肯定打击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  人家刚入门!虽然说qq不好飞!但是也得整的让飞一下呀!再搞不好我想他的信心肯定打击没了!

QQ质量是要看人品的,调不调的好也是个经验,就算调好了,飞的也不稳,也不能加多少模块,只是为不够的玩家提供一个简便便宜的方案,习惯的玩家还能接受,不习惯的炸的惨,入门起码CC3D或者nazalite,二手lite现在闲鱼100以内可以入手,强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质量是要看人品的,调不调的好也是个经验,就算调好了,飞的也不稳,也不能加多少模块,只是为不够的玩 ...

嗯  先调试这个qq  然后肯定会换飞控的!这个肯定不行!只能先调好飞飞!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换PIX飞控,QQ太老了,差距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质量是要看人品的,调不调的好也是个经验,就算调好了,飞的也不稳,也不能加多少模块,只是为不够的玩 ...

想问一下  现在都组装好了,就是在起飞的时候  总是在转圈!而且往右边一打方向它就往右转   往左打方向又往左转,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  现在都组装好了,就是在起飞的时候  总是在转圈!而且往右边一打方向它就往右转   往左打方向 ...

这个情况我没遇到过,我以前玩的apm,才玩一个月就大二结束搬寝室了,然后现在大三考研都没有玩了,所以我不是很熟,我是照着网上的教学视频一步步做没遇到啥问题,我觉得照着教学视频做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