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为什么206B充电器设20充电电流,而充电时却显示14A。

楼主(2017-10-15):
206B怎么设置才能充6S
电池
的电池是20A

网友A:
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B:
路过帮顶 拿分走人

网友C:
功率不足吧

网友D:
充电器功率不够 300w 6s电池25v左右 除一下确实也就十几安 你要是冲6s以下 应该可以到20a

网友E:
路过顶 贴,拿分走人

网友:
谢谢5楼明示。确实充3S可以20A,4S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