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B在亚拓600N里的定速地F。G。H如何选择 还有如何选择一个开关做定速

楼主(2017-10-15):
求问MB在亚拓600N里的定速地F。G。H如何选择 还有如何选择一个开关做定速?
下边的图是如何选择齿轮?还有如何设一个开关做定速度?我的是T8FG
谢谢大家

网友A:
F:紫燈閃  G:紫燈  H:紫燈

网友B:
油机好像不是用陀螺仪定速,是外加定速器定速的吧,如亚拓RCE-G600。

定速器插在接收机上的一个空通道上,用控控制。

至于控的开关控制,请教高人。

如何设置定速,这个如果你不懂选择齿比,那就在控中的定速百分比大概设置个,然后试飞时开定速,如果觉得定速下转速低,那再把百分比设高点,直到满意。

反正我是这么设,看说明书差点看晕同,差点把定速扔掉。哈哈哈

网友B:
罪过罪过,看你帖子数量,应该是经验丰富老手,以上我说的仅做个人经验交流,我玩的东西少,见识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F:紫燈閃  G:紫燈  H:紫燈

如何代入参数??F。G。H如何选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罪过罪过,看你帖子数量,应该是经验丰富老手,以上我说的仅做个人经验交流,我玩的东西少,见识少。{:1_34 ...

我新人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代入参数??F。G。H如何选的数据?

你是說要怎麼選 F G H 的燈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油机好像不是用陀螺仪定速,是外加定速器定速的吧,如亚拓RCE-G600。

定速器插在接收机上的一个空通道上 ...

也能用陀螺儀定速 現在買亞拓油機都沒付定速器了
直接叫你用MB定速~

我的NX4就是用MB定速

网友A:
MB的轉速表
前提是齒比要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的轉速表
前提是齒比要正確

收到,,,,谢谢有知道如何设开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有知道如何设开关吗???

我不太知道FUTABA的是怎麼運作我SPEKTRUM是進入定速設定的頁面
設定一個3段開關
第一個設定定速值低於-90%(如果你的定速範圍是0%~100%那就要設定成低於5%)
這時候定速就不會開啟會按照你的油門曲線飛
接下來兩個就按照你想要的轉速設定%
我是直接把定速開關和IDEL開關設定成同一個

网友A: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是選單E的轉速訊號分配
沒有意外的話要選1也就是熄滅的燈號
感應磁鐵是一個N極一個S極的
他只會感應到其中一個
我以前就因為看到風扇上有兩個磁鐵
E選單就選2
結果炸了一顆引擎
因為MB一直檢測不到要的轉速
引擎就一直在全油門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是選單E的轉速訊號分配
沒有意外的話要選1也就是熄滅的燈號
感應磁鐵是一個N極一個S極的 ...

好的,,谢谢,E点知道了。

楼主:
还是不会用开关通道分配,,有用T8FG的朋友教教吧,,,,,谢谢

网友C:
亚拓600N齿比是8.5:1,F G H三个数值加起来要拼成8.5。所以F选8,紫灯闪烁,G选0.4,紫灯,H选0.1,紫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600N齿比是8.5:1,F G H三个数值加起来要拼成8.5。所以F选8,紫灯闪烁,G选0.4,紫灯,H选0.1,紫灯。 ...

开关如何分配?

网友C:
我没单独设开关,和idel设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单独设开关,和idel设在一起了

你是如何和IDEL在一起?如何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和IDEL在一起?如何设的?

我的是18sz,不知道t8fg怎么设。
首先要在控里把8通道改为定速通道GOV,单独设定一个开关,我设的是idel开关。7通道是救机的,不能定义为GOV,可以定义为AUX1。
然后进入转速控制GOVERNOR分别设定,normal档,我设置定速为OFF,完全由油门曲线控制转速,idel1,设定定速1850转,idel2,设定转速2100转,到外场再慢慢细调了。
当然油门曲线也要对应上,normal设45度斜线,idel1和idel2均设75%左右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8sz,不知道t8fg怎么设。
首先要在控里把8通道改为定速通道GOV,单独设定一个开关,我设的是idel ...

好的,谢谢

网友(2018-09-04):
引用 网友A:
也能用陀螺儀定速 現在買亞拓油機都沒付定速器了
直接叫你用MB定速~

如何用MB定速?

网友D(2019-08-26):
请教一下,mb定速可以用哪些传感器,futaba,亚拓传感器都可以用吗?

网友:
我nx4有这个定速设置不难

网友:
fgh设置如果灯不能满足数值用电脑就可以精确设置 定速快关那个模式不好用 我用的是另一个模式,有qq369767811可以问我 这个陀螺仪的定速我研究了很久不敢说精通起码的设置还是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有知道如何设开关吗???

在那个通道功能定制菜单 就是按住按钮上电那个菜单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mb定速可以用哪些传感器,futaba,亚拓传感器都可以用吗?

霍尔传感器类型的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mb定速可以用哪些传感器,futaba,亚拓传感器都可以用吗?

知道接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