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hawk复合式四旋翼无法由旋翼模式切换到固定翼模式

楼主(2017-10-15):
    最近刚入门vtol固定翼,我用的是FunCub QuadPlane模型,看了下px4.io网站上的pixhawk接线是AUX1接左副翼,AUX2接右副翼,而我是把两个副翼的线并成了一根线,接在了AUX1上,AUX2空着什么也没接,AUX3接的升降翼,AUX4本来应该接尾翼但是由于我实际的飞机模型尾翼没安舵机就空着啥也没接,AUX5我接的是主电机
    问题来了,当我以固定翼模式启动时,副翼和升降翼都可以正常转动,但是主电机却不转,各位前辈能帮我解释下原因吗?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从旋翼模式切换到固定翼模式时,飞机还是以旋翼方式运行,遥控器控制的还是四个旋翼电机,这又是为什么啊?
    谢谢大家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把你飞机照片发上来

网友:
单飞控什么价格呢